NI-IMAQdx: (Hex 0xBFF6901B) Timeout

楼主:
谁知道这个错误应该怎么处理,

看了别人的回答,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grab超时。方便的话加QQ详聊910096650

网友:
是在用labview吧,Image2.vi模块错误,提示可能超时。有时间设置吗,有的话尝试设小一点呗。
你只给个提示不能判断问题,都不知道你的工程中用到了哪些模块,最好给个完整的工程文件,如果涉密的话可以稍改一下模块,但是要能保证出这个错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