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ues仿真时为何IO口不能被光耦拉低呀·····

楼主:
麻烦各位大神帮看看下。
单片机P2.3接光耦的4脚,光耦3脚接地,但是光耦导通时IO口却不会被拉低,为何???

网友:
换一种光耦试试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不要沉啊,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你这是什么型号的光耦?你确定6脚能悬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型号的光耦?你确定6脚能悬空吗?

protues里的光耦型号不多,网上查都是用这个替代的,仿真模拟过,用起来和平时4脚的一样。但是接上单片机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觉得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网友:
换个其他型号的光耦试试

网友B:
R300-1k 改成 100K, 驱动电流太小了。

网友C:
一般的光耦驱动能力很弱,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需要通过三极管或比较器增强驱动能力。有些光耦内部带有驱动电路,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300-1k 改成 100K, 驱动电流太小了。

改成100K不更小?应该是100欧吧?100K和100欧都试过了,不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光耦驱动能力很弱,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需要通过三极管或比较器增强驱动能力。有些光耦内部带有驱 ...

你好,请问是要怎么加呢,加在输出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是要怎么加呢,加在输出端吗?

是的

网友:
仿真不是全能的,实际中我用的IC是3.3V,光耦输出串100K,可以由3.2V变成0.2V。加一级放大管,难到不到成本。有空光耦规格书多详细看看,算逄光耦输出端的驱动能力是多少,再加上你的IC是5V,要成功肯定是在大于100K以上,更好一点。

网友:
仿真不是全能的,实际中我用的IC是3.3V,光耦输出串100K,可以由3.2V变成0.2V。加一级放大管,难到不要成本,再说器件多,稳定性更差,简单的事别搞复杂了。有空 光耦规格书 多详细看看,看看光耦输出端的驱动能力是多少,再加上你的IC是5V,要成功肯定是在大于100K以上。信的话,动手做一个,看看。14楼打错几个,修改了一下。

网友:
问一下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