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存储器地址多少位与一个变量的数据类型有什么区别

楼主:
外部存储器地址多少位与一个变量的数据类型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地址多少位要看处理器本身的架构
另外跟变量的数据类型扯不上一点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址多少位要看处理器本身的架构
另外跟变量的数据类型扯不上一点关系

好的 谢谢 这个我理解 我就是不理解 变量时储存在储存器中 那它的数据类型又怎么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 这个我理解 我就是不理解 变量时储存在储存器中 那它的数据类型又怎么理解

数据类型是编程语言定义的,属于比较高的层面,存储器最终基本都会抽象成字节
数据类型一般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其所占的存储空间,也就是占用多少字节存储器,另一个就是这些存储空间所表达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类型是编程语言定义的,属于比较高的层面,存储器最终基本都会抽象成字节
数据类型一般包括两个含义 ...

好的 多谢你的解答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