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PCB设计入门(二)

楼主:
Altium Designe-PCB设计入门(二)

作者:pcb2008

电路连线
连线是处理电路中不同元件的连接。按照图6-3来连接电路原理图,完成下面的步骤。
1.为了使电路图层美观,可以使用PAGE UP来放大,或PAGE DOWN来缩小。保持CTRL按下,使用鼠标的滑轮可以放大或缩小图层。

2.首先连接电阻R1到三极管Q1。在菜单中选择Place>>Wire 或者在连线工具条中点击Wire来进入绘线模式。光标会变成crosshair十字准线模式。

3.把光标移动到R1的最下面,当位置正确时,一个红色的连接标记会出现在光标的位置。这说明光标正处于元件电气连接点的位置。

4.单击或者按下ENTER键来确定第一个连线点。移动光标,会出现一个从连接点到光标位置,随着光标延伸的线。

5.在R1的下方Q1的电气连接点的位置放置第二个连接点,这样第一根连线就快画好了。

6. 把光标移动到Q1的最下面,当位置正确时,一个红色的连接标记会出现在光标的位置。单击或者按下ENTER键来连接Q1的基点。

7.光标又重新回到了十字准线cross hair状态,这说明可以继续画第二跟线了。可以通过点击右键或者按下ESC来完全退出绘线状态,不过现在还不要退出。

8.现在连接C1到Q1和R1。把光标放在C1左边的连接点上,单击或者按下ENTER,开始绘制一个新的连线。水平移动光标到R1与Q1所处直线的位置,电气连接点将会出现,单击或按下ENTER来连接该点。这样两根直接便自动的连接在一起了。

9.按照图6-3绘制电路剩下的部分,如图6-8。

图6-8 完成布线的原理图
10.当完成所有连线的绘制时,单击右键或按下ESC来退出画线模式。光标回到原来的状态。

11.如果想移动元件跟连接他的连线,当移动元件的时候按下并保持按下CTRL键,或者选择Move>>Drag。网络和网络标记
每个元件的管脚连接的点都形成一个网络。例如一个网络包括了Q1的基点,R1的一个脚和C1的一个脚。
为了能够简单的区分设计中比较重要的网络,可以设置网络标记。接下来放置两个电源网络标记:

1.选择Place>>Net Label。一个带点的框将贴着光标。
2.在放置前,通过TAB键打开Net Label dialog。
3.在Net栏输入12V,点OK关闭。
4.在电路图中,把网络标记放置在连线的上面,当网络标记跟连线接触时,光标会变成红色十字准线red cross。如果是一个灰白十字准线的cross,则说明放置的是管脚。
5.当完成第一个网络标记的绘制,仍处于网络标记模式,在放置第二个网络标记前,可以按下TAB键,编辑第二个网络。
6.在Net栏输入GND,点击OK关闭。然后放置标记。
7. 在电路图中,把网络标记放置在连线的上面,当网络标记跟连线接触时,光标会变成red cross红色十字准线。单击右键或按下ESC退出绘制网络标记模式。
8.选择File>>Save ,保存电路图同时保存项目。
恭喜用户完成第一使用Altium Designer绘制的电路原理图。在把原理图变成电路板之前,必须设置项目的选项。

网友:
设置工程选项
工程选项包括了:error checking parametersError Reporting,a connectivity Connectivity matrixMatrix,Class Generator,the Comparator setup,ECO generationGeneration,output paths and netlist optionsOptions(输出路径和网表),Multi-Channel naming formats,Default Print setups,Search Paths以及任何用户想制定的工程元素。当编译工程的时候,Altium Designer将会用到这些设置。

图6-9工程选项的设置
当编译一个工程时,将用到电气完整性规则来校正设计。当没有错误的时候,重编译的原理图设计将被装载进目标文件。例如通过生成ECOs来产生PCB文件。工程允许比对源文件和目标文件之间存在的差异,并同步更新两个件。
所有与工程相关的操作,都可在Project对话框的Options(Project>>Project Options)里设置,如错误查,文件对比,ECO generation。具体请参看图6-9。

工程输出,例如装配输出和报告可以在File菜单选项中设置。用户也可以在Job Options文件(File>>New>>Output Job File)中设置Job选项。更多关于工程输出的设置如下所示。
选择Project>>Project Options,某个工程的选项对话框便会打开
在这个对话框中可以设置任意一个与工程相关的选项。如图所示为怎样改变Error Reporting 中各项的报告方式。

网友:
检查原理图的电气属性
   在Altium Designer中原理图图表不仅仅是简单的图,它包括了电路的电气连接信息。用户可以运用这些连接信息来校正自己的设计。当编译工程时,Altium Designer将根据所有对话框中用户所设置的规则来检查错误。

设置Error Reporting
   Error Reporting 用于设置设计草图检查。Report Mode设置当前选项提示的错误级别。级别分为No Report, Warning, Error, Fatal Error,点击下拉框选择即可,如上图所示。

设置Connection Matrix
    Connection Matrix界面显示了运行错误报告时需要设置的电气连接,如各个引脚之间的连接,可以设置为四种允许类型。如图所示的矩阵给出了一个原理图中不同类型连接点的图形的描绘,并显示了他们之间的连接是否设置为允许。如图6-10中所示的矩阵图表,先找出Output Pin,在Output Pin那行中找到Open Collector Pin列,行列相交的小方块呈橘黄色,这说明在编译工程时,Output Pin与Open Collector Pin相连接会是产生错误的条件。

图6-10 设置Connection Matrix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设置任意一个类型的错误等级,从no report到fatal error均可。
右键可以通过菜单选项控制整个矩阵。
改变Connection Matrix的设置
点击Connection Matrix界面
点击两种连接类型的交点位置,例如Output Sheet Entry 和 Open Collector Pin的交点位置。
点击直到改变错误等级。

网友:
设置Comparator
     Comparator界面用于设置工程编译时,文件之间的差异是被报告还是被忽略。选择的时候请注意选择,不要选择了临近的选项,例如不要将Extra Component Classes选择成了Extra Component。

图6-11 设置Comparator
点击comparator界面,在Asscoiated with Component部分找到Changed Room Definitions,Extra Room Definitions和Extra Component Classes选项。
将上述选项的方式通过下拉菜单设置为Ignore Differences,如图6-11所示。
现在用户便可以开始编译工程并检查所有错误了。

网友:
编译工程
    编译工程可以检查设计文件中的设计草图和电气规则的错误,并提供给用户一个排除错误的环境。我们已经在Project对话框中设置了Error Checking和Connection Matrix选项。
要编译多频振荡器工程,只需选择Project>>Compile PCB Project。
当工程被编译后,任何错误都将显示在Messages上,点击Messages来查看错误(View>>Workspace Panels>>System>>Messages)。工程已经编译完后的文件,在Navigator面板中将和可浏览的平衡层 次(flattened hierarchy),元器件,网络表和连接模型一起,被将列出所有对象的连接关系在Navigator中。
如果电路设计的完全正确,Messages中不会显示任何错误。如果报告中显示有错误,则需要检查电路并纠正确保所有的连线都是正确的。
现在故意在电路中引入一个错误,再编译一次工程。
在设计窗口的顶部点击激活Multivibrator.SchDoc。
选中R1和Q1的B极之间的连线,点击DELETE键删除此线。
再一次编译工程(Project>>Compile PCB Project)来检查错误。
Messages中显示警告信息,提示用户电路中存在未连接的引脚。如果Messages窗口没有弹出,
选择View>>Workspace Panels>>System>>Messages。
双击Messages中的错误或者警告,编译错误窗口会显示错误的详细信息。从这个窗口,用户可以点击错误直接跳转到原理图相应的位置去检查或者改正错误。
下面将修正上文所述的原理图中的错误
点击激活Multivibrator.SchDoc。
在菜单中选择Edit>>Undo,或者使用快捷键Ctrl+Z,原先被删除的线将恢复原状。
检查Undo操作是否成功,重新编译工程(Project>>Compile PCB Project)来检查错误。
这时Messages中便会显示没有错误。
在菜单中选择View>>Fit All Objects,或者使用快捷键V,F,来恢复原理图预览并保存没有错误的原理图。
保存工程文件。
现在已经完成了设计并且检查过了原理图,可以开始创建PC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