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PCB设计入门(三)

楼主:
Altium Designe-PCB设计入门(三)

作者:pcb2008

创建一个新的PCB文件
在将原理图设计转变为PCB设计之前,需要创建一个新的PCB和至少一个板外形轮廓(board outline)。在Altium Designer中创建一个新的PCB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运用PCB板向导,它可让您根据行业标准选择自己创建的自定义板的大小。在任何阶段,都可以使用 后退按钮检查或修改该向导的之前页面。

图6-12 PCB板向导

用PCB向导创建一个新的PCB用的PCB向导,步骤如下:
1. 创建一个新的PCB,点击PCB Board Wizard,在Files底部的New from Template选项内点击PCB Board Wizard部分。如果在屏幕上没有显示此选项,按一下向上箭头图标关闭一些上层上面的选项。

2. 打开PCB Board Wizard向导界面,单击下一步继续。

3. 设置测量单位Imperial,例如1000mil = 1英寸。

4. 向导的第三页可选择需要的板纲要形。本页将确定我们自己的电路板尺寸。从板纲要形列表中选择Custom,并点击下一步。

5. 在下一页,输入自定义板的选项。对于例子给出的电路,2 × 2英寸的板便足够了。在Width和Height中选择Rectangular和type 2000。取消选择Title Block&Scale,Legend String和Dimension Lines。单击Next继续。

6. 此页用于选择板的层数。例子中的电路需要两层信号层而并不需要电源层。单击Next继续。

7. 选择thruhole vias only设置设计中的孔类型,并点击Next。

8. 下一页用于设置元件/布线选项。选择Through-hole components选项并设置One Track与临近焊盘之间可以通过的线的数量。单击Next。

9. 下一页用于设置一些设计规则,如线的宽度和孔的大小。离开选项则设置为默认值。单击下Next。

10. 单击Finish。PCB Board Wizard已经设置完所有创建新板所需的信息。PCB编辑器现在将显示一个新的PCB文件,名为PCB1.pcbdoc。

11. PCB文件显示出一个预设大小的白色图纸和一个空板(黑色为底,带栅格),如图6-13所示。如果需要关闭,选择Design>>Board Options,并在板设置对话框中取消选择Display Sheet。用户可以用Altium Designer的其它PCB模板来添加边界,栅格参考和标题。

图6-13 PCB文件

12. 现在图纸已关闭,如需显示板的形状,选择View>>Fit Board [快捷键: V,F]。

13. PCB文件自动添加(连接)工程并被列在Projects中源文件里工程名的下方。通过选择File>>Save As重新命名新的PCB文件(带.PcbDoc扩展名)。浏览到用户想存储PCB的位置,在Fil Name里键入文件名multivibrator.pcbdoc,并点击Save。

网友:
在工程中添加一个新的PCB
    如果要将PCB文件作为自由文件添加到一个已经打开的工程中,则需在Projects中右键单击PCB工程文件,并选择Add Existing to Project。选择新的PCB文件名并点击打开。 现在PCB文件已经被列在Project下的Source Documents中,并与其它工程文件相连接。用户也可直接将自由文件拖拉到工程文件下。保存工程文件。

导入设计
    在将原理图的信息导入到新的PCB之前,请确保所有与原理图和PCB相关的库是可用的。因为只有默认安装的集成库被用到,所以封装已经被包括在内。 如果工程已经编译并且原理图没有任何错误,则可以使用Update PCB命令来产生ECOs(Engineering Change Orders 工程变更命令),它将把原理图的信息导入到目标PCB文件。

图6-14 信息导入

更新PCB
将原理图的信息转移到目标PCB文件:
1. 打开原理图文件,multivibrator.schdoc。

2. 选择Design>>Update PCB Document(multivibrator.pcbdoc)。该工程被编译并且工程变更命令对话框显示出来,如图6-14所示。

3. 点击Validate Changes。如果所有的更改被验证,状态列表(Status list)中将会出现绿色标记。如果更改未进行验证,则关闭对话框,并检查Messages框更正所有错误。

4. 点击Execute Changes,将更改发送给PCB。当完成后,Done那一列将被标记。

5. 单击Close,目标PCB文件打开,并且已经放置好元器件,结果如图6-15所示。如果用户无法看到自己电路上的元器件,请使用快捷键V,D(View>>Document)。

图6-15 元器件封装放置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