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i2C求大神帮忙看下哪不对

楼主:
1芯积分
小弟初学5529,另一个I2C硬件是,查了用户手册从机地址是110111M,我烧了个I2C的小程序到5529,可是那边怎么都显示不出数据,程序如下:
#include
const unsigned char Sine_Tab[] = {0x40,0xF6, 0x4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3SEL|=0x03;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UCB0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I2C Master, synchronous mode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 Use SMCLK, keep SW reset
  UCB0BR0 = 12;                             // fSCL = SMCLK/12 = ~100kHz
  UCB0BR1 = 0;
  UCB0I2CSA = 0x6f;                         // Set slave address
  UCB0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UCB0IE|=UCTXIE;                         // Enable TX ready interrupt
  UCB0CTL1 |= UCTR + UCTXSTT;               // I2C TX, start condition

  while(1){
      int i;
      for(i=0;i<3;i++){
UCB0TXBUF=Sine_Tab;
      }
  }
}

// USCI_B0 Data ISR
#pragma vector =USCI_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B0_ISR(void)
{

}

网友:
你的I2C读写程序呢

网友:
我的天,你这程序不工作是正常的,我头次见到这么写I2C程序的
首先你要理解什么是I2C总线及相关时序吧,然后应该看数据手册怎么生成起始位,如何发送地址,如何判断应答,如何发送结束位等等
这东西不是靠教的,而是要靠自己认真的去学一遍

网友:
移植官方demo程序,你这个程序完全不对

网友:
官方有很多例子,你可以先试着改改慢慢的再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