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S3911射频芯片的ISO15693协议开发

楼主:
各位大侠:
      最近要做一个基于AS3911非接芯片的ISO15693协议的开发,请教大家是否有可以参考的资料或者代码?请各位大侠指导一番,不胜感激!

网友A:
ams官方的代码包中原生支持iso15693的代码
没有记错的代码包名称是general_purpose_xxx
主控是microchip家的pic24 带usb口
这份代码写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s官方的代码包中原生支持iso15693的代码
没有记错的代码包名称是general_purpose_xxx
主控是microchip ...

好的,感谢回复,目前已经在驱动开发中,但是遇到问题了:
驱动移植后,场强正常、主控MCU和非接芯片的SPI通信正常,但是在INVENTORY阶段接收一直超时,后来定位发现,设备端的命令都没有发出去,一直找不到原因,请问你有遇到过吗?

网友:
我最近也有在做PKE项目,本来打算用AS3933,公司采购问了一圈,芯片不是缺货就是死贵,没法只能用639,不知道楼主AS3911什么渠道采购的,价格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