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芯积分

楼主:
我在用串口助手调控步进电机的时候,按照通信协议,写入远控请求指令“7E01FF0100000001E7”,发送后下位机应该会返回同样的字符串数据,但是试了很多次始终没有数据返回,波特率设置是对的,请问大神在哪里

网友A:
1.如果是TTL接口,检查TX,RX,GND这三根线有没有接错,特别是TX和RX,不行倒一下试试看;
2.看看电平匹配有没有问题,如果一边3.3v,一边5v可能会出问题;
3.指令是hex格式还是字符串格式,hex格式的话在串口助手上要选择HEX发送,并且自解语资借鉴有空格
字符串的话注意字符串结束后有没有回车

网友:
你测一下,接收端对应引脚是否有波形。波形的幅度,频率是否正确。发送脚是否有波形。其他命令也没反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如果是TTL接口,检查TX,RX,GND这三根线有没有接错,特别是TX和RX,不行倒一下试试看;
2.看看电平匹配有 ...

网友:
按楼上几位的检查,还有一个就是通信的线不要太长
232串口通信的抗噪声干扰性弱

网友:
先在232电缆的远端短路TXD和RXD,这时候应该能自发自收。如是,检查终端设备是否完好,串口的接线方法是否正确(注意有些是交叉接法,有些是平行接法)。如非,查通迅电缆和PC的232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