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想知道高频变压器有的会有两个中间抽头,

楼主:
特别想知道高频变压器有的会有两个中间抽头,这两个抽头来自哪里,干什么用的,实际电路中怎么接,接在线路中哪里?

网友:
这很难说。
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都是根据电路来设计。如果电路需要,更多的中间抽头也有可能出现。

网友:
单从抽头看:既可以作为并联(前提是两组匝数相同)输出使用也可以作为串联输出使用。

网友:
如果是高频电路中的高频变压器,大部分情况下抽头是为了阻抗匹配。但是不给出具体电路,根本无从谈起。

网友:
这个必须要有相关电路才能确定具体用法。而且,“高频变压器”的范畴实在很宽,不同领域各有不同,实在难以一概而论。

网友:
高频变压器中间有抽头的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