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605H芯片想连接互联网,这样要怎么接ETH引脚,是直接连接网线还是要连接其他的?

楼主:
1芯积分

AS605H资料

网友A:
连接外部PHY芯片  再加个网络变压器就可以接网线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接外部PHY芯片  再加个网络变压器就可以接网线啦~

是这样子呀!谢谢了,如果自带MAC控制器的处理器加物理层接口芯片也要加这两个元器件吗?我是新人,还请以后多多指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子呀!谢谢了,如果自带MAC控制器的处理器加物理层接口芯片也要加这两个元器件吗?我是新人,还请 ...

两个元器件指的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元器件指的是啥··

就是PHY芯片和网络变压器。

网友A:
物理层接口芯片就是phy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物理层接口芯片就是phy

我前几天才知道,好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