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选型

楼主:
5芯积分

全桥输出经过一个变压器(1:5变比)后为双极性方波脉冲信号,

而且脉冲信号脉宽1ms,脉冲间距1s,峰值为280伏,由于负载的阻抗随频率变化,

在阻抗最小时,算出的输出峰值电流为60A,所以有以下问题

(1)流过MOS管的瞬时电流就是60乘以5为300A吗?

(2)给MOS管选型,看到的DATASHEET中有两个参数,

        Id(连续工作电流)图中是102A

        和Idm(写的是脉冲最大电流)图中是300A

       我的这种情况连续工作电流应该是300乘以(1ms/1s)为0.3A小于102A

       那么还要考虑MOS峰值电流吗?

网友A:
“(1)流过MOS管的瞬时电流就是60乘以5为300A吗?”
考虑到电路中的各种分布参数,MOS管中瞬时电流比300A要大。

“那么还要考虑MOS峰值电流吗?”
当然要考虑。

网友:
要考虑MOS管的峰值电流的,而且你还得考虑这个MOS管在Idm电流下所能承受的时间,datasheet里有这个参数,你好好找找。
另外提醒一点,MOS管的在Idm,并不是一个可以安全稳定工作的状态。这个Idm的意义,是让你在设计过电流保护时的一个参考值。比如你选的这个MOS管,适合用在正常工作时最大电流102A,短路保护值可以设计在200A。这样这个管子能长期稳定运行。如果一直有300A的脉冲电流,这个管子极易损坏,管子的开通一瞬间的冲击电流肯定超过300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流过MOS管的瞬时电流就是60乘以5为300A吗?”
考虑到电路中的各种分布参数,MOS管中瞬时电流比300A ...

先谢谢,加入原边瞬间电流就是300A
我的这种情况下,MOS连续工作电流是300乘以(1ms/1s)为0.3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加入原边瞬间电流就是300A
我的这种情况下,MOS连续工作电流是300乘以(1ms/1s)为0.3A?

“我的这种情况下,MOS连续工作电流是300乘以(1ms/1s)为0.3A?”
只宜称为平均电流吧。

网友:
手册上的最大脉冲电流,属于极限情况。要远离。

网友:
MOS管的选择一定要考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