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串口通讯原理是什么?

楼主:
SBUF是数据缓冲寄存器,发送和接收用的是一个地址,但是不用担心冲突,读只能从接收缓冲区,写只能在发送缓冲区里。
下图是串口的结构图

  寄存器SCON(SM0 SM1 SM2 REN TB8 RB8  RI)
  SM0和SM1: 工作方式选择(0-3),方式1和方式3使用T1产生波特率,方式0和方式2是固定速率。
  SM2 :在方式2和方式3的多级通信控制位
  REN:允许串行接收控制位,0禁止接收
  TB8:对于方式2和方式3,是发送的第9位
  RB8:对于方式2和方式3,是接收的第9位;对于方式1,是接收到的停止位
  :发送中断标志,发送完一帧后置位,必须由软件清零
  RI:发送中断标志,接收完一帧后置位,必须由软件清零
  寄存器PCON(最高位SMOD)
  SMOD=1时,波特率加倍
  程序:PC与单片机通信,PC发送字符,单片机接收后返回给PC
  PC端程序,VB编写,使用MSCOMM控件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MSComm1.Output = Text1.Text ‘发送数据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4 ’设置串口的端口号
  MSComm1.Setngs = ‘9600,n,8,1’ ‘设置串口的波特率等参数
  MSComm1.RThreshold = 1 ’设置最小接收的字节数
  MSComm1.PortOpen = True ‘打开串口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Text2.Text = Text2.Text & MSComm1.Input ’接收数据
  End Select
  End Sub
  单片机程序:
  #include
  void Uarnit();
  void UartSendchar(unsigned char ch);
  void main(void)
  {
  UarTInit();
  while(1);
  }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1
  TMOD = 0x20; // TMOD: 定时器1 模式2
  PCON = 0x00; // SMOD=0;
  TH1 = 0xFD; // Baud:9600 波特率=2SMOD×fosc/(32×12×(256-TH1))
  TL1 = 0xFD;
  IE = 0x90;
  TR1 = 1;
  EA = 1;
  }
  void UartSendChar(unsigned char ch)
  {
  SBUF = ch;
  while(TI==0);
  TI=0;
  }
  void UartRec()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ch;
  ch = SBUF;
  if(RI)
  {
  RI = 0;
  UartSendCh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