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S32K144 封装(原理图和PCB) !

楼主:
求 S32K144 封装(原理图和PCB) !
非常感谢 !

网友A:
。。。。。找资料可以上eeworld下载中心。
download.eeworld.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资料可以上eeworld下载中心。
download.eeworld.com.cn

谢谢管理员

没有找到

网友B:
这颗芯片有多个封装,你需要的是哪一个。是在不行,照着官方资料,画一个吧。

网友C:
提供一下S32K144的器件手册
可以用软件画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颗芯片有多个封装,你需要的是哪一个。是在不行,照着官方资料,画一个吧。

谢谢大侠 !

今天照着规格书和参考手册(包含PIN description)画了一天。但是,对PADS不熟悉,没完成。

而且,领导要求 按 门元件(CAE decals 的IO、电源等要分开) 画,又增加了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供一下S32K144的器件手册
可以用软件画一个

谢谢版主 !

今天照着规格书和参考手册(包含PIN description)画了一天。但是,对PADS不熟悉,没完成。

而且,领导要求 按 门元件(CAE decals 的IO、电源等要分开) 画,又增加了难度

附件是S32K144的规格书、参考手册、IO及管脚描述文件。
劳驾版主方便的时候,帮我看看,用PADS9.5如何画这个封装 ?具体型号:FS32K144URT0VLL

非常感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 !

今天照着规格书和参考手册(包含PIN description)画了一天。但是,对PADS不熟悉,没完成 ...

不好意识
我不会PADS
只会一点AD,Protel99

网友:
搞电路设计,画原理图和PCB图,第一步要回画元件库和PCB封装,基本东西不会,画图中间要修改,添加什么的,就别想画好,,
建议从基本的画元件和封装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侠 !

今天照着规格书和参考手册(包含PIN description)画了一天。但是,对PADS不熟悉,没完成 ...

画pcb,我经常用pads。原理图,就不怎么熟悉了。移动引脚位置,这个操作按说应该不难。你找找教程参考一下。另外,没完成,遇到了什么困难。把具体问题描述一下。

网友:
太感谢,官网上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