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MSP430F5529 如何进行看门狗的设置

楼主:
看门狗定时器(Watchdog Timer(WDT_A))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定时器,即可以用来作为看门狗使用,也可以用作定时器。 所谓的看门狗功能,是指可以监控程序是否由于某些干扰或者错误而跑飞。其原理就是发生故障的时间满足规定的定时时间后,产生一个非屏蔽中断,使系统复位。这样当在调试程序或预计程序在某个地方可能瞬时发生错误时(如外部电路干扰),选用设置看门狗定时中断可以避免程序跑飞。 当然,它也可以用作一般的定时功能。 不过实际上,由于看门狗定时器(作看门狗使用时)需要很严密的设置(否则程序容易经常重启),所以很多人都不会使用这项功能。所以,程序一开始就加上一句话:WDTCTL=WDTPW+WDTHOLD来关闭看门狗。 2.1 WDT_A的简介 特点: ①有8种可选定时时间; ②看门狗模式; ③定时器模式; ④看门狗控制寄存器存在密码保护; ⑤时钟源可选,且具有时钟源意外保护; ⑥可以被终止来节省能源; ⑦无论是用作看门狗还是定时器,其间隔时间都无法随意设定,只能从8种设定中选择,当然可以通过更改时钟频率来间接更改时间; 注意默认设置:程序启动,看门狗即启动;监控周期为32ms/32.768KHZ(也就是说当看门狗的时钟频率为32.768KHZ时,每过32ms,如果不软件清空,程序就会重启);所用的时钟源为SMCLK(实际频率不是32.768KHZ,后面会提到)。 2.2 WDT_A的寄存器及操作 注意:所有的寄存器都存字操作和字节操作模式。例如对WDTCTL寄存器直接赋值是字操作,你也可以通过WDTCTL_L(低字节寄存器)、WDTCTL_H来进行字节操作赋值。 该类寄存器只能赋值不要进行“|=、&=”等逻辑操作。 2.2.1看门狗控制寄存器WDTCTL(Watchdog Timer Control) 该寄存器是一个16位带有密码保护的读写寄存器。所谓的密码保护,是为了防止该寄存器被不小心篡改。那么是如何实现密码保护呢?事实上,该寄存器的高字节用来存放口令,低字节才是控制数据。写口令为05Ah,读口令为069h,任何和口令不一样的高字节操作都会导致系统复位。 该寄存器的位功能定义如下:(支持位操作) WDTPW:Bits15-8,WDT Password,写为05Ah,读为069h。 WDTHOLD:Bit7,WDT HOLD, 0:打开看门狗计时器; 1:关闭 WDTSSEL:Bits6-5,WDT Clock Source Select时钟源选择 WDTTMSEL:Bit4,工作模式选择 0:看门狗模式; 1:定时器模式; WDTCNTCL:Bit3,计时器清零 0:无效; 1:清空计数器,即WDTCNT=0x0000h WDTIS: Bits2-0,WDT Interval Select,间隔时间选择。用来选择计数的周期,共有8种时间可以选择。 备注:括号前数字为计数器的值 2.2.2 看门狗计数值寄存器WDTCNT(Watchdog Timer Counter) 这是一个32Bit的加计数器,但是不能通过软件来直接对其进行赋值等操作,只能通过WDTCTL中的WDTIS来选择时间。或者你可以通过WDTSSEL选择不同的时钟源,来间接改变时间。 2.2.3 看门狗中断 位控制 WDT利用SFRS总寄存器中的两位来控制中断。 WDT中断标志位:WDTIFG,位于SFRIFG1.0 WDT 中断使能位:WDTIE,位于SFRIE1.0 看门狗模式:如果不及时对WDTCNT清零或者对WDT初始化,WDTIFG就会置位,然后程序就会重启。 计时器模式:必须开总中断GIE和看门狗中断WDTIE。此外,当执行完中断服务程序后,标志位WDTIFG会自动清零。 2.3常用操作 /*关闭看门狗*/ WDTCTL=WDTPW+WDTHOLD; /*喂狗,即对有效状态的看门狗进行清零操作*/ /* 时间计满还不喂狗就会导致程序重启*/ /*WDTIS2即WDTIS=100,此时时间间隔设为1S,假定频率为32.768KHZ*/ WDTCTL = WDTPW + WDTCNTCL+WDTSSEL0+WDTIS2; /*将看门狗设置为计数器模式,计数8192约250ms,假定频率为32.768KHZ*/ /* WDTIS2+WDTIS0即101*/ WDTCTL=WDTPW+WDTCNTCL+WDTTMSEL+WDTIS2+WDTIS0 总结例程: /*首先将WDT设为定时器功能。而中断服务子程序则是把WDT改为看门狗功能。这样就通过中断控制的周期性的重启程序,实现了LED闪烁*/ /*注意,这里默认的时钟源不是32KHZ,而是内部的DCO-SMCLK(之后会讲到)1.045MHZ。所以前面WDTIS定义的时间大约都要缩小1045/32=32倍*/ #include void main(void) { /*清零-设定为计数器-时间设定为010模式,即256S/32=8S*/ WDTCTL=WDTPW+WDTCNTCL+WDTTMSEL+WDTIS1; __enable_interrupt(); //开总中断 SFRIE1|=WDTIE; //开看门狗定时器中断 P1DIR=0xff; int i,j; P1OUT=0xff; for(i=0;i<30000;i++) for(j=0;j<50;j++); //延时约8S P1OUT=0x00; while(1); } /*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Timer(void) { WDTCTL=WDTPW+WDTCNTCL+WDTIS1; //看门狗模式,时间设定约为8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