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MSP430F5529 如何进行统一时钟系统UCS之二

楼主:
实验二:将MCLK和SMCLK配置为XT1(F5529的XT1为32.768KHZ) /*1.配置IO口5.4和5.5为XT1功能。*/ /*2.配置XCAP为XCAP_3,即12PF的电容。*/ /*3.清除XT1OFF标志位。*/ /*4.等待XT1起振。*/ #include void main(void){ P1SEL |= BIT0;P1DIR |= BIT0;//测量ACLK用 P2SEL |= BIT2;P2DIR |= BIT2;//测量SMCLK用 P7SEL |= BIT7;P7DIR |= BIT7;//测量MCLK用 P5SEL |= BIT4|BIT5; //配置为XT1功能,电路板上晶振接于这两脚 UCSCTL6 |= XCAP_3; //配置电容为12pF UCSCTL6 &= ~XT1OFF; //使能XT1 /*下面是很重要的一步:*/ /* XT1刚刚起振的时候可能有错误,导致时钟错误标志位置位,必须先清零*/ /*OFIFG即Osc Fault Flag,位于SFRIFG1中*/ while(SFRIFG1 & OFIFG) { //如果有时钟错误 UCSCTL7 &=~(XT2OFFG+DCOFFG+XT1LFOFFG); //清除3种时钟错误标志 SFRIFG1&=~(OFIFG);} //清除时钟错误标志位 UCSCTL4&=(UCSCTL4&(~(SELS_7|SELM_7)))|SELS_0|SELM_0; //将SMCLK和MCLK时钟源配置为XT1 } 实验三:DCO-FLL数控振荡器结合锁相环 DCO模块在MSP430F5529系列芯片中非常重要,因为从MSP430F4XX开始,MSP430引用了FLL模块,FLL即锁相环,可以通过倍频的方式提高系统时钟频率,进而提高系统的运行速度。 DCO模块运行需要参考时钟REFCLK,REFCLK可以来自REFOCLK、XT1CLK和XT2CLK,通过UCSCTL3的SELREF选择,默认使用的XT1CLK,但如果XT1CLK不可用则使用REFOCLK。 DCO模块有两个输出时钟信号,即DCOCLK和DCOCLKDIV,其中,倍频计算公式如下: DCOCLK = D*(N+1)*(REFCLK/n) DCOCLKDIV = (N+1)*(REFCLK/n) 其中:n即REFCLK输入时钟分频,可以通过UCSCTL3中的FLLCLKDIV设定,默认为1,也就是不分频; D可以通过UCSCTL2中的FLLD来设定,默认为1,也就是2分频; N可以通过UCSCTL2中的FLLN来设定,默认值为32。 所以,系统上电后如果不做任何设置,DCOCLK的实际值为2097152,DCOCLKDIV的实际值为1048576。 另外,配置芯片工作频率还需要配置DCORSEL和DCOx,DCORSEL和DCOx的具体作用如下: DCORSEL位于UCSCTL1,共3位,将DCO分为8个频率段。 DCOx位于UCSCTL0共5位,将DCORSEL选择的频率段分为32个频率阶,每阶比前一阶高出约8%,该寄存器系统可以自动调整,通常配置为0。 下表给出了相应设置情况下的频率调节范围: /*通过DCO-FLL将32.768KHZ倍频到25MHZ*/ #include #include “HAL_PMM.h” void delay()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for(I = 0; I != 5000; ++i){_NOP(); }}//延时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P1SEL &= ~BIT1; P1DIR |= BIT1; P1SEL |= BIT0; //ACLK P1DIR |= BIT0; P2SEL |= BIT2; //SMCLK P2DIR |= BIT2; P7SEL |= BIT7; //MCLK P7DIR |= BIT7; P5SEL |= BIT4|BIT5; UCSCTL6 |= XCAP_3; UCSCTL6 &= ~XT1OFF;//打开XT1,否则XT1LFOFFG可能报错 SetVCore(3); //提高Vcore电压到最高级,以满足倍频需求该函数位于HAL_PMM.H中 __bis_SR_register(SCG0);//该语法为固定格式,意为将括号内的变量置位,SCG0与系统工作模式有关,此时MCLK暂停工作 UCSCTL0 = 0; //先清零,FLL运行时,该寄存器系统会自动配置,不用管 UCSCTL1 = DCORSEL_6; UCSCTL2 = FLLD_1 | 380;//FLLD=1,FLLN=380,则频率为 2*(380+1)*32.768=24.969MHZ __bic_SR_register(SCG0); __delay_cycles(782000);//系统自带的精确延时,单位us while (SFRIFG1 & OFIFG)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UCSCTL4 = UCSCTL4&(~(SELS_7|SELM_7))|SELS_3|SELM_3; //选择DCO作为时钟源 while(1){ P1OUT ^= BIT1; de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