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OC是什么啊

楼主:
EOC是什么啊

网友:
哪儿来的?

网友:
我只知道是adc转换的标志,end of conversion,对应SOC,start of conversion

网友:
像这种几个字母的缩写,有很多种可能,不同环境下,含义不同,需要提供具体语境进行分析。软件上代码,硬件上电路图。

网友:
  EOC(Ethernet Over Cable)是基于有线电视同轴电缆网使用以太网协议的接入技术。其基本原理是采用特定的介质转换技术(主要包括阻抗变换、平衡/不平衡变换等),将符合802.3系列标准的数据信号通过入户同轴电缆传输。该技术可以充分利用有线电视网络已有的入户同轴电缆资源,解决最后100m的接入问题。根据介质转换技术的不同,EOC技术又分为有源EOC技术和无源EOC技术。

  无源EOC传输技术是利用有线电视信号在111~860MHz频率范围内传输,基带数据信号在0~20MHz频率范围内传输的特性,采用二/四变换、高/低通滤波等技术,把电视信号与数据信号通过合路器映射到入户同轴电缆并传送到用户家中,在用户端再通过分离器将电视信号与数据信号分离,分别传送到不同终端。该系统可为每个用户提供10Mbit/s全双工带宽。无源EOC接入技术对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系统改造工作量较小,无需增加额外的有源设备,安装使用方便,运营维护成本低,是一种经济的用户接入技术。

  有源EOC是在用户楼道附近采用有源设备通过QAM/FDQAM调制、多载波OFDM等方式将有线电视信号与数字信号复合到同轴电缆网中进行传送的用户接入技术。其主要技术有HiNOC(HighperformanceNetworkOverCoax)、BIOC(BroadcastingandInteractivityOverCable)、HomePNA(HomePhonelineNetworkAlliance)、MOCA(MediaoverCoaxAlliance)等。这些技术虽然采用的调制技术和系统原理不尽相同,但网络结构和建设要求基本类似,为方便描述,统一归类为有源EOC接入技术。这一类技术能满足视频、语音、数据等三网融合业务的承载需求,此处重点介绍HiNOC。HiNOC利用有线电视网络的同轴电缆,通过增加HiNOCBridge(HB)和HiNOCModem(HM)等相关设备,实现高速和高质量多业务接入。HiNOC使用860MHz以上的空余频段传送数据信号,以16MHz频带作为一个数据传输信道,采用QAM调制方法,可自适应使用BPSK到256QAM的调制技术。系统由HiNOC头端设备和处于同一信道的HM构成,HiNOC技术支持在多个信道同时构建多个相互独立的分配网络。头端设备可以是只支持一个信道的HB,也可以是支持多个信道集成的HiNOCSwitch(HS)。拍明芯城电话:400-693-8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