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转正弦波

楼主:
单片机输出1KHz方波,如何转成1KHz的正弦波

网友A:
“单片机输出1KHz方波,如何转成1KHz的正弦波”
高阶低通滤波,把谐波统统滤除到符合你的要求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输出1KHz方波,如何转成1KHz的正弦波”
高阶低通滤波,把谐波统统滤除到符合你的要求即可。

需不需要带通

网友:
不需要,方波只有奇次谐波,设计一个阶数高一点的低通即可。例如5阶巴特沃斯低通,截止频率1.2kHz,它在1KHz时的衰减只有0.65dB,而对于3次谐波3kHz的衰减达到40dB.

网友:
加滤波RC

网友:
不需要。原因gmchen老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当然,用带通不是不可以,但电路复杂,成本必定略高,结果却完全相同。

网友B:
看你要多少KHz的正弦波,分别对用多少KHz的滤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要多少KHz的正弦波,分别对用多少KHz的滤波器

1KHz方波转成1KHz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KHz方波转成1KHz正弦波

“1KHz方波转成1KHz正弦波”
那么用低通滤波器即可,如4楼gmchen所说。
如果你要取出3kHz或者5kHz成份,那么当然就需要使用3kHz或者5kHz的狭带带通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要多少KHz的正弦波,分别对用多少KHz的滤波器

这个好办,直接用1HKz的低通就可以搞定了,1KHz的方波是1\3\5\7\9,这样分布的,直接用低通把1KHz后面的全干掉就ok。至于低通滤波器采用运放形式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KHz方波转成1KHz正弦波

记得应该是2010年的大学生电子竞赛TI举办的,当时我做的就是类似这个,在方波里面把1、3、5正玄波滤出来,在用滤出来的正弦波去合成近似方波。

网友:
  这个所谓正交低通滤波电路是不是很简单?很弱信号都可以,信号大要分压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应该是2010年的大学生电子竞赛TI举办的,当时我做的就是类似这个,在方波里面把1、3、5正玄波滤出来 ...

您好,麻烦问您一下,您在设计滤出正弦波的时候,低通滤波如何滤出正弦波啊

网友D:
请问,如果是10MHz方波转换成正弦波,有没有更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果是10MHz方波转换成正弦波,有没有更好的建议?谢谢!

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具体的滤波电路不同。
1kHz频率较低,应该用有源滤波器,无论用运放还是现成的滤波器芯片都可以。
10MHz频率较高,尽管也可以用运放做,但是要使用高频运放,实际操作时难度比1kHz的大很多。建议用LC构成高阶无源低通滤波器,切比雪夫型或者椭圆型都可以。

网友:
补充一点:这种高频滤波,若用LC谐振回路作为一个带通滤波器,也可以滤出很好看的正弦波。这种电路只要一个电感与一个电容,比前一个回帖谈到的高阶LC滤波器简单,但是其滤波效果和输出幅度等严重依赖于回路的Q值,所以只能用在对于输出幅度和谐波失真要求不高的电路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具体的滤波电路不同。
1kHz频率较低,应该用有源滤波器,无论用运放还是现成的滤波器 ...

椭圆型带内带外波动对元件参数精度要求高,要做好不容易,分立的无源器件中LC的精度是最难把控的。光刻技术加工的双工器,倒是椭圆滤波器用的多,容易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椭圆型带内带外波动对元件参数精度要求高,要做好不容易,分立的无源器件中LC的精度是最难把控的。光刻技 ...

无源滤波器确实有这个问题,切比雪夫型稍稍好一点,所以我通常喜欢用切比雪夫型滤波器。实际制作时,预先将LC元件参数做一个测试,最后再辅以微调就能达到预定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