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画PCB和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现在在用PADS Logic VS.1.2  软件画图  原理图和 PCB

遇到如下问题

(1):图中的电容容值改变不了,出来的对话框都没有修改value的地方,而别的原件像电阻就可以

(2):图中的封装,想在封装上打一个孔,没有电气连接,就是穿过扎带起固定作用那种,怎么打?

(3):如何给元器件加上封装,及比如图中的L6,点开了这么多步骤,发现我画的封装库不在下拉菜单中,而且还不能添加,怎么导入封装?

网友:
点击电容右键选择“元器件编辑” 在属性添加“Value” 然后“确定”退出元器件编辑就可以了,再双击“电容元器件”符号在属性点击添加“Value“输入电容容值就可以了。

网友:
这位未来的工程师, 你好你肯定没有用过这玩意

我以前用过, 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1. 编辑元件"属性", 找到value添加后填写"值", 也可以自定义名称;
2. 你说的孔是在PCB上的吧, 要在PCB里面画; 和修改元件的PCB封装(不是logic封装);
3. 这条提到的封装, 一样是要找PCB里面建立/修改的PCB封装,不是在logic里面画的逻辑封装.

网友:
添加正确的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