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悬浮

楼主:
请问谁有详细的磁悬浮资料,谢谢!

网友:
磁悬浮技术是流行趋势!
磁斥型悬浮装置正常工作下的实物图,该装置包含磁性底座和悬浮体,其中,标注"A.悬浮体"的物体为单个永磁性悬浮体;标注"B.永磁铁"的物体为一个环形永磁铁和/或排列成环形的多个永磁铁,其上环形的表面的磁性与悬浮体下磁性端的磁性相反;标注"C.4个电磁铁"的物体为电磁铁,在水平面内以环形永磁铁的轴线为中心而分布,再按中心对称地两两串联或并联成一组并使同一组电磁铁的同向端在通电后磁性相反,当其作用于电磁铁组上方的悬浮永磁铁时,会在悬浮永磁铁上合成一个水平力。合成的水平力可以控制悬浮体的一个水平自由度,这样两组相互垂直的电磁铁就可以控制水平面内的两个自由度,从而使悬浮体平衡于底座上方.
年年底,一款名为mars by crazybaby的磁悬浮音箱开始出现在大家面前。而随着这款可以自动悬浮的设备在市场上的火热表现,各大硬件厂商纷纷开始开发新的自动悬浮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