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35零点漂移

楼主:
不知该不该叫做零点漂移0.0

最近做了835 的乘法器,根据公式,

当相位差为90度时,直流应该为0.

实验中发现当输入信号为同幅值,相位相差90度的时候输出直流不为0,产生疑惑,这种问题改如何解决?请有经验的前辈指教啊
下图为输入  峰    峰    值1V,输入信号同相位时候的图片,理论上低值应该为0,也即波形谷值正好与地线相切。

下图为输入  峰    峰    值1V,输入信号相位相差90度的图片,理论上低值应该为-125,电位参考点正好位于波形中点。如图所示却为-82mV。

网友A:
1、会不会是offset? 2、你确定输入的两个信号的角度差是准确的?3、Z'是否良好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会不会是offset? 2、你确定输入的两个信号的角度差是准确的?3、Z'是否良好接地?

信号输入相位差没问题,这个实验前就进行了对比确认
Z‘接地良好,用万用表测了。。

我又看了下手册,看来是失调电压的问题,输出失调电压最大值75mV,典型值25mV。

那么这种失调电压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输入相位差没问题,这个实验前就进行了对比确认
Z‘接地良好,用万用表测了。。

我又看了下手册 ...

试试在Z'加一个电压,抵消失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在Z'加一个电压,抵消失调电压。

难搞啊,贴片封装,Z'接地,很难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