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常用命令

楼主:
插入:
i                从光标当前位置开始插入
a         从光标当前位置的下一个字符开始插入
o                在光标位置的下行插入一个空行,再进行插入
O                在光标位置的上一行插入一个空行,再进行插入
I                从光标所在行的开头开始插入正文
A                从光标所在行的末尾开始插入正文
esc=(ctrl+[)
文件保存与退出:
:w                 保存文件
:w : 另存为
:w!                强制保存文件
:q                退出
:q!                强制退出
:x                 = :wq
文件写入与打开:
:w filename        保存文件为给出的文件名
:w! filename        强制保存文件为给出的文件名
:f filename         将当前文件重命名为filename
:r filename        插入文件内容到光标指定的位置
:e filename         编辑新文件(打开另一个文件进行编辑)
:e! 放弃对文件的修改,并加裁原始的文件内容
复制粘贴:
[n]x                 删除从光标开始的连续n个字符
[n]dd                 删除从光标开发的n行
[n]yy                复制从光标开始的n行
y$                从光标位置复制在行尾
p                粘贴
gp 粘贴
u 撤消
U 撤消对一行的全部操作
ctrl+r 重做(反撤消)
.  重复上次操作
yw 复制一个word
dw 剪贴一个word
cw 修改一个word
D 剪贴光标到行尾
C 修改光标到行尾
选择:
v  按字符选择
V 按行选择
ctrl+v 按块选择
光标跳转:
h、j、k、l        左、下、上、右
H、M、L                屏幕最上边、屏幕中间位置、屏幕最下边
gg  跳到文件第一行
G    跳到文件最后一行
$        跳到行末
0(数字0)跳到行首
[num]gg(或[n]G)    跳到文件第n行
[n]H                跳到屏幕第n行
fx  光标移动到本行之后第一此出现“x”的位置;如:fa ,移动到下一次a出现的位置
Fx  光标移动到本行之前一此出现“x”的位置;如:fa ,移动到上一次a出现的位置
%   在前后括号({}() )位置之间移动
:n                跳到第n行(同[n]G)
w                光标向右移动一个字
W   光标移动到下的个空格之后
b                光标向左移动一个字
B   光标移动到上一个空格之后
num%  跳到文件num%处 , 如50%
编辑模式下按v        进入可视状态进行内容选择
[n]shift + >        所选内容向右移动一个tab
[n]shift + <        所选内容向左移动一个tab
查找替换:
/string                 查找字符串 ,配合n(next)使用
*  向后搜索光标所在位置的一个word
#  向前搜索光标所在位置的一个word
/\
/xxx\>  查找以xxx结尾的字符串
/\ 完全匹配查找
d/int main  从光标所在位置开始删除,直到遇到int main
:s/str1/str2                str2替换行中首次出现的字符串str1
:s/str1/str2/g                str2替换行中所有的字符串str1
:%s/str1/str2/g   用str2替换全文中所有的字符串str1,不询问,强制替换
:%s/str1/str2/gc  用str2替换全文中所有的字符串str1,询问
fd        查找本行第一个d字符
;        下一个
,        上一个
vi:
打开或新建:
  vi          #命令行
  :ed         #最后一行模式
  :fin[d]    #在路径path中查找文件,然后编辑它
  new             # 在新窗口中编辑文件
窗口操作:
  :sp(或ctrl+w+s): 打开一个新窗口,编辑相同的内容。
  :new(或ctrl+W+n): 打开一个空的北新窗口。
  ctrl+w+w: 在多个窗口间切换
J 删除行末的换行符,将下行与本行合并为一行
滚屏:
ctrl+u[p]    向下滚半屏
ctrl+d[own]  向上滚半屏
ctrl+f[ront] 向下滚一屏
ctrl+b[ack]  向上滚一屏
ctrl+e  向下滚一行
ctrl+y  向上滚一行
zz    将光标所在的行放在屏幕中间
zt    将光标所在的行放在屏幕第一行 top
zb    将光标所在的行放在屏幕最后一行 botton
Go  跳到文件尾部去插入
标签:
  :tabe [file] 打开新标签并在新标签中编辑file所指的文件
  :[num] gt 在不同的标签之间切换 num指的是第几个标签
  :tabo 关闭所有其它的标签页
  :tabs 列出标签页和它们包含的窗口
  :tabfir[st] 跳转到第一个标签
  :tabl[ast]   跳转到最后一个标签

vim比较文件内容:
  vimdiff main.c main2.c

vim设置:
set number
set nonumber
set ignorecase    #忽略大小写 (查找字符串时)
set noignorecase
set ruler         #显示当前光标所在位置
set nuruler
set hlsearch      #高亮显示 (查找字符串是,找到后高亮显示)
set nohlsearch
set incsearch     #在输入字符串时就开发查找
set noincsearch
syn on #高亮显示
set backspace=2  #backspace可用
编程编:
1. 打开include 的文件:
  1) 光标放在文件名上,按 ctrl+w  f ,在一个水平分割的窗口中打开。
  2)        光标放在文件名上,按gf, 在同一个窗口中打开。
2. 通过find命令打开文件:
  1)先通过set path设置查找的目录:
     set path=.,./**,/usr/include  表示在当前目录,当前目录下的所有子目录,和/usr/include目录下进行查找
   2)设置好目录后在vi下用:find filename即可查找并打开文件信盈达企鹅要妖气呜呜吧久零就要。
3. ctags
        1).在项目目录下用“ctags -R .”产生tags文件。 可将ctags命令写入makefile文件中
        2).在vim中设置tags文件“set tags=tags”
        3).在vim中通过tag命令中转到函数:tag main
    :tag {ident}         “中转到指定的标签
    :tags                "显示标签
    :Ctrl+]                “跳转到当前光标下的标签(函数声明处)
    :Ctrl+T                “跳转到标签栈中较早的标签(函数调用处)
        taglist串口中将光标移动到某个tag上,按空格键会在状态栏上显示原型
4. taglist
        :TlistOpen 打开taglisg
        :p "预览taglist窗口中光标所在位置的tag。
        :o "在新窗口中打开光标所在位置的tag
        :l "展开tag
        :+ "展开tag
        := "展开所有tag
        :- "折叠tag(不用shift)
        :* "折叠所有tag

网友A:
vi是个好东西。编辑代码的时候,可以只敲键盘,不用鼠标。
应该算是码农必备技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是个好东西。编辑代码的时候,可以只敲键盘,不用鼠标。
应该算是码农必备技能。

vi只是一个编辑器,我不会vi,但是我依然进行嵌入式linux开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i只是一个编辑器,我不会vi,但是我依然进行嵌入式linux开发。

但是万一能用到呢?知识储备还是要做的,不是说咱们现在是工程师了,然后咱们能做项目,但是这个不是咱们的最终目标呀,还是要提升一下自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万一能用到呢?知识储备还是要做的,不是说咱们现在是工程师了,然后咱们能做项目,但是这个不是咱们 ...

不是,你误会了,我只是反驳一下他的说法,emacs是神之编辑器,vi是编辑器之神,两个都非常好,我的意思是并不是缺少这两个就不能开发了,他说是码农必备技能,然而不少在windows下开发的码农连vi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vi是好东西,但是并不是不可缺少的我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误会了,我只是反驳一下他的说法,emacs是神之编辑器,vi是编辑器之神,两个都非常好,我的意思 ...

恩恩,您还有其他单位观点吗?可以科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