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检测高低电平控制led灯亮(输入高电平led亮6分钟后熄灭,输入低电平灯不...

楼主:
1芯积分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P2^0;
sbit dianping=P3^2;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9;
  TH0=0X3C;
  TL0=0XB0;
  ET0=1;
  EA=1;
  TR0=1;

}
void main()
{

网友:
检测那一块老是写不好,大神们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把問題在內容敘述,寫在標題沒有全顯示。
tips:timer + 計數和加上判斷,看樓主的賦值應該是用到INT0做timer開始計時控制,建議你貼出全部程序方便大家協助你

网友:
程序不贴全,看叙述就个标题,也是显示不全。

请楼主整理下

网友:
检测那一块老是写不好,把你现有的代码贴出来。思路是什么。有什么问题,现象如何。  逻辑比较简单。先把逻辑关系弄清楚。代码实现就容易了。而且题目太长,输入低电平灯不后面都看不到了 。描述本身就不是很严谨的功能需求。都不说6分钟内如何处理电平信号。是否需要延时熄灭。另外,检测io如果是按键,还需要考虑消抖。

网友:
各位好:
         我想用单片机通过霍尔元件控制led灯的亮和灭,有磁铁靠近,检测到霍尔输出高电平led灯亮6分钟后熄灭;磁铁离开,霍尔输出低电平,当磁铁重新靠近霍尔输出高电平,led点亮6分钟后熄灭,如此循环。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P2^0;
  sbit dianping=P2^2;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O;
   ET0=1;
   EA=1;
   TR0=1;
   }
    void main()
{
   while(1)
     {
        if(dianping==1)
         {
             led=1;
              timer0init();
               while();
                   }
       else led=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16 i;
     TH0=0X3C;
     TL0=0XB0;
     i++;
if(i==7200)
  {
   i=0;
led=0;
   }
}

网友:
写错了 ,是磁铁离开霍尔元件输出高电平  反之输出低电平

网友:
解决了 循环没有设置好

网友:
楼主的程序:1,初始化不要写到while(1)死循环里。老是初始化多不好。
                  2,if(dianping==1)要在定时器中断里去判断,多几次防抖动。
                       然后把结果通过全局变量传到main程序中。
                  3,主程序里点亮LED,不要定时器里点了LED,main程序中也点LED。造成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