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630FTHR设计笔记(9):类似STM32F4的模拟I2C协议驱动(KEIL平台开发)

楼主:
MAX32630自带I2C协议,可直接调用相应的库函数,我们知道,STM32F4的库函数典型的I2C协议用SCK和SDA的输出高低电平建立握手机制。今天,我们将这种方式应用于MAX32630

(1)以MAX30100血氧传感器为例
其实将STM32F4的模拟I2C协议移植过来非常简单,主要是管脚输出输入的配置,代码如下:
/*-------------------------------------------------------------------------------
文件名称:myiic.c
文件描述:模拟IIC时序控制,
编写整理:Justice
---------------------------------------------------------------------------------*/
#include "Com.h"

gpio_cfg_t GPIO_I2C_Control;
const gpio_cfg_t I2C_COL_Pin[] = {
    { PORT_3, PIN_4,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OPEN_DRAIN_PULLUP },
    { PORT_3, PIN_4,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OPEN_DRAIN_PULLUP },
                { PORT_3, PIN_4,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INPUT_PULLUP },
                { PORT_3, PIN_6,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OPEN_DRAIN_PULLUP },
};
#define I2C_Speed        1
//初始化IIC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Config(&I2C_COL_Pin[0]);
        GPIO_Config(&I2C_COL_Pin[1]);
        //GPIO_Config(&I2C_COL_Pin[3]);
        GPIO_OutSet(&I2C_COL_Pin[0]);
        GPIO_OutSet(&I2C_COL_Pin[1]);
//        GPIO_OutSet(&I2C_COL_Pin[3]);
}
void SDA_OUT(void)
{
        GPIO_Config(&        I2C_COL_Pin[0]);
}

void SDA_IN(void)
{
        GPIO_Config(&        I2C_COL_Pin[2]);
}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GPIO_OutSet(&I2C_COL_Pin[0]);         //IIC_SDA=1;
        GPIO_OutSet(&I2C_COL_Pin[1]);         //IIC_SCL=1;
        delay_us(4);
        GPIO_OutClr(&I2C_COL_Pin[0]); //IIC_SDA=0      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4);
        GPIO_OutClr(&I2C_COL_Pin[1]);////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GPIO_OutClr(&I2C_COL_Pin[1]);//IIC_SCL=0;
        GPIO_OutClr(&I2C_COL_Pin[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GPIO_OutSet(&I2C_COL_Pin[1]);         //IIC_SCL=1;
        GPIO_OutSet(&I2C_COL_Pin[0]);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int8_t IIC_Wait_Ack(void)
{
        uint8_t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GPIO_OutSet(&I2C_COL_Pin[0]);         //IIC_SDA=1;
        delay_us(1);
        GPIO_OutSet(&I2C_COL_Pin[1]);         //IIC_SCL=1;
  delay_us(1);
        while(GPIO_InGet(&I2C_COL_Pin[2]))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GPIO_OutClr(&I2C_COL_Pin[1]);//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GPIO_OutClr(&I2C_COL_Pin[1]);//IIC_SCL=0;
        SDA_OUT();
        GPIO_OutClr(&I2C_COL_Pin[0]); //IIC_SDA=0;
        delay_us(2);
        GPIO_OutSet(&I2C_COL_Pin[1]);//IIC_SCL=1;
        delay_us(2);
        GPIO_OutClr(&I2C_COL_Pin[1]);//IIC_SCL=0;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GPIO_OutClr(&I2C_COL_Pin[1]);//IIC_SCL=0;
        SDA_OUT();
        GPIO_OutSet(&I2C_COL_Pin[0]);//IIC_SDA=1;
        delay_us(2);
        GPIO_OutSet(&I2C_COL_Pin[1]);//IIC_SCL=1;
        delay_us(2);
        GPIO_OutClr(&I2C_COL_Pin[1]);//IIC_SCL=0;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IIC_Send_Byte(uint8_t txd)
{
    uint8_t t;
                SDA_OUT();
    GPIO_OutClr(&I2C_COL_Pin[1]);//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f((txd&0x80)>>7)
                        {
                                GPIO_OutSet(&I2C_COL_Pin[0]);
                        }
                        else
                        {
                                GPIO_OutClr(&I2C_COL_Pin[0]);
                        }
      txd<<=1;
                        delay_us(I2C_Speed);
                        GPIO_OutSet(&I2C_COL_Pin[1]);//IIC_SCL=1;
                        delay_us(I2C_Speed);
                        GPIO_OutClr(&I2C_COL_Pin[1]);//IIC_SCL=0;
                        delay_us(I2C_Speed);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int8_t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GPIO_OutClr(&I2C_COL_Pin[1]);//IIC_SCL=0;
                delay_us(I2C_Speed);
                GPIO_OutSet(&I2C_COL_Pin[1]);//IIC_SCL=1;
    receive<<=1;
    if(GPIO_InGet(&I2C_COL_Pin[2]))receive++;
                delay_us(1);
  }
  if (!ack)
                IIC_NAck();//发送nACK
  else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是不是很简单,这个模拟I2C协议我已经测试过了,包括MAX30100血氧传感器和MPU6050都可以驱动。
头文件也提供给你们吧,代码如下:
#ifndef __MYIIC_H
#define __MYIIC_H
#include "Com.h"

//IO方向设置
void SDA_OUT(void);
void SDA_IN(void);
//IO操作函数

#define IIC_PORT PORT_5|PORT_6
#define IIC_SCL PIN_0
#define IIC_SDA PIN_7

//IIC所有操作函数
void IIC_Init(void);                //初始化IIC的IO口
void IIC_Start(void);                                //发送IIC开始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发送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end_Byte(uint8_t txd);                        //IIC发送一个字节
uint8_t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IIC读取一个字节
uint8_t IIC_Wait_Ack(void);                                 //IIC等待ACK信号
void IIC_Ack(void);                                        //IIC发送ACK信号
void IIC_NAck(void);                                //IIC不发送ACK信号

void IIC_Write_One_Byte(uint8_t daddr,uint8_t addr,uint8_t data);
uint8_t IIC_Read_One_Byte(uint8_t daddr,uint8_t addr);

  23. #endif

  24. 后面的驱动如何调用你们就自己解决吧,洗洗睡啦,还有一个月就要提交作品了,大家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