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流源电路的一些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我有一个问题,在参考了运放+三极管恒流电路时,运放输出和三极管基级之间的那个电阻有什么用,为什么有的电路图有,有的电路图没有?如果加这个电阻的话,该怎么确定它的阻值大小呢?就是附件中画圈的那个电阻

网友:
限流的作用

网友:
谢谢版主,那么设计时怎么确定它的阻值大小呢?或者是设计时能不能去掉它

网友A:
此电阻作用是限制运放输出电流,防止运放因输出电流太大而损坏。
实际上,只要三极管没有损坏,运放是不会过流的。所以此电阻必要性很小,很多设计中并不使用此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阻作用是限制运放输出电流,防止运放因输出电流太大而损坏。
实际上,只要三极管没有损坏,运放是不会 ...

谢谢maychang兄

网友:
Iout = Vref  / Rs,如果Rs当限流用的话,需要根据需要的电流大小用前面的公式算Vref;如果 Vref 固定的话你要根据需要的电流大小根据前面的公式计算Rs的值(这个应该是你想问的电阻怎么取值),另外要注意功耗防止三极管烧坏,建议在集电极再串接一个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