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铜带短路,怎么知道在哪里短路

楼主:
大家好!

产品里面加两根铜带,一个是正极,一个是负极,如果铜带短路,想知道在哪个地方短路,有什么仪器可以测?谢谢
比方说:铜带长度有100米或200米长,在某个地方30米短路,就是想知道这个点,方便成品维修

网友A:
基本方法是测电阻。当然不能测两根铜带同一端之间的电阻,因所谓“短路”仍然是有一定接触电阻的,必须将接触电阻扣除或者说抵消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方法是测电阻。当然不能测两根铜带同一端之间的电阻,因所谓“短路”仍然是有一定接触电阻的,必须将接 ...

铜带外面是要包PVC的,成品后只有前端和尾端有点铜露出来,其它都是看不见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带外面是要包PVC的,成品后只有前端和尾端有点铜露出来,其它都是看不见的。谢谢

这个我知道。看得见看不见不重要,重要的是无法接触到短路点。
且待我画幅图再说。

网友:
用毫欧表可以测试,

网友:
测A,B两端电阻 然后计算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