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

楼主:
图片中圈起来的那个参数是指比较器从低电平到高电平(高电平到低电平)的时间吗?

网友A:
“图片中圈起来的那个参数是指比较器从低电平到高电平(高电平到低电平)的时间吗?”
不是,此参数是延迟时间。延迟时间又可分为多种情况,如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中圈起来的那个参数是指比较器从低电平到高电平(高电平到低电平)的时间吗?”
不是,此参数是延迟 ...

我测出来比较器的输出是这样的,是因为比较器延迟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测出来比较器的输出是这样的,是因为比较器延迟的问题吗

每格1ms,这是很低的频率。猜测你的电路不正确。
1、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标注清楚各元件数值和器件型号。
2、使用示波器一个通道看输入,一个通道看输出,是基本的技巧,为何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格1ms,这是很低的频率。猜测你的电路不正确。
1、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标注清楚各元件数值和器件型 ...

已经解决了,之前我把示波器每格设置为100ms,然后再把波形放大就出现这个问题,后面把每格设置成1ms,测出来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格1ms,这是很低的频率。猜测你的电路不正确。
1、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标注清楚各元件数值和器件型 ...

延时时间是不是和供电电压也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延时时间是不是和供电电压也有关系?

“延时时间是不是和供电电压也有关系?”
有关系,但随电源电压变化并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延时时间是不是和供电电压也有关系?”
有关系,但随电源电压变化并不大。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