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计算代码,包含分度表和冷端补偿

楼主:
支持-270摄氏度 到 +1372摄氏度
使用ADS1263测试,利用ADS1263内部温度传感器做冷端补偿

分度表
//K型热电偶分度表,1 degree Celsius (-270C to +1372C)
//单位mV
const double TCTable[] = {
-6.458        ,        -6.457        ,        -6.456        ,        -6.455        ,        -6.453        ,        -6.452        ,        -6.45        ,        -6.448        ,        -6.446        ,        -6.444        ,
-6.441        ,        -6.438        ,        -6.435        ,        -6.432        ,        -6.429        ,        -6.425        ,        -6.421        ,        -6.417        ,        -6.413        ,        -6.408        ,
-6.404        ,        -6.399        ,        -6.393        ,        -6.388        ,        -6.382        ,        -6.377        ,        -6.37        ,        -6.364        ,        -6.358        ,        -6.351        ,
-6.344        ,        -6.337        ,        -6.329        ,        -6.322        ,        -6.314        ,        -6.306        ,        -6.297        ,        -6.289        ,        -6.28        ,        -6.271        ,
-6.262        ,        -6.252        ,        -6.243        ,        -6.233        ,        -6.223        ,        -6.213        ,        -6.202        ,        -6.192        ,        -6.181        ,        -6.17        ,
-6.158        ,        -6.147        ,        -6.135        ,        -6.123        ,        -6.111        ,        -6.099        ,        -6.087        ,        -6.074        ,        -6.061        ,        -6.048        ,
-6.035        ,        -6.021        ,        -6.007        ,        -5.994        ,        -5.98        ,        -5.965        ,        -5.951        ,        -5.936        ,        -5.922        ,        -5.907        ,
-5.891        ,        -5.876        ,        -5.861        ,        -5.845        ,        -5.829        ,        -5.813        ,        -5.797        ,        -5.78        ,        -5.763        ,        -5.747        ,
-5.73        ,        -5.713        ,        -5.695        ,        -5.678        ,        -5.66        ,        -5.642        ,        -5.624        ,        -5.606        ,        -5.588        ,        -5.569        ,
-5.55        ,        -5.531        ,        -5.512        ,        -5.493        ,        -5.474        ,        -5.454        ,        -5.435        ,        -5.415        ,        -5.395        ,        -5.374        ,
-5.354        ,        -5.333        ,        -5.313        ,        -5.292        ,        -5.271        ,        -5.25        ,        -5.228        ,        -5.207        ,        -5.185        ,        -5.163        ,
-5.141        ,        -5.119        ,        -5.097        ,        -5.074        ,        -5.052        ,        -5.029        ,        -5.006        ,        -4.983        ,        -4.96        ,        -4.936        ,
-4.913        ,        -4.889        ,        -4.865        ,        -4.841        ,        -4.817        ,        -4.793        ,        -4.768        ,        -4.744        ,        -4.719        ,        -4.694        ,
-4.669        ,        -4.644        ,        -4.618        ,        -4.593        ,        -4.567        ,        -4.542        ,        -4.516        ,        -4.49        ,        -4.463        ,        -4.437        ,
-4.411        ,        -4.384        ,        -4.357        ,        -4.33        ,        -4.303        ,        -4.276        ,        -4.249        ,        -4.221        ,        -4.194        ,        -4.166        ,
-4.138        ,        -4.11        ,        -4.082        ,        -4.054        ,        -4.025        ,        -3.997        ,        -3.968        ,        -3.939        ,        -3.911        ,        -3.882        ,
-3.852        ,        -3.823        ,        -3.794        ,        -3.764        ,        -3.734        ,        -3.705        ,        -3.675        ,        -3.645        ,        -3.614        ,        -3.584        ,
-3.554        ,        -3.523        ,        -3.492        ,        -3.462        ,        -3.431        ,        -3.4        ,        -3.368        ,        -3.337        ,        -3.306        ,        -3.274        ,
-3.243        ,        -3.211        ,        -3.179        ,        -3.147        ,        -3.115        ,        -3.083        ,        -3.05        ,        -3.018        ,        -2.986        ,        -2.953        ,
-2.92        ,        -2.887        ,        -2.854        ,        -2.821        ,        -2.788        ,        -2.755        ,        -2.721        ,        -2.688        ,        -2.654        ,        -2.62        ,
-2.587        ,        -2.553        ,        -2.519        ,        -2.485        ,        -2.45        ,        -2.416        ,        -2.382        ,        -2.347        ,        -2.312        ,        -2.278        ,
-2.243        ,        -2.208        ,        -2.173        ,        -2.138        ,        -2.103        ,        -2.067        ,        -2.032        ,        -1.996        ,        -1.961        ,        -1.925        ,
-1.889        ,        -1.854        ,        -1.818        ,        -1.782        ,        -1.745        ,        -1.709        ,        -1.673        ,        -1.637        ,        -1.6        ,        -1.564        ,
-1.527        ,        -1.49        ,        -1.453        ,        -1.417        ,        -1.38        ,        -1.343        ,        -1.305        ,        -1.268        ,        -1.231        ,        -1.194        ,
-1.156        ,        -1.119        ,        -1.081        ,        -1.043        ,        -1.006        ,        -0.968        ,        -0.93        ,        -0.892        ,        -0.854        ,        -0.816        ,
-0.778        ,        -0.739        ,        -0.701        ,        -0.663        ,        -0.624        ,        -0.586        ,        -0.547        ,        -0.508        ,        -0.47        ,        -0.431        ,
-0.392        ,        -0.353        ,        -0.314        ,        -0.275        ,        -0.236        ,        -0.197        ,        -0.157        ,        -0.118        ,        -0.079        ,        -0.039        ,
0        ,        0.039        ,        0.079        ,        0.119        ,        0.158        ,        0.198        ,        0.238        ,        0.277        ,        0.317        ,        0.357        ,
0.397        ,        0.437        ,        0.477        ,        0.517        ,        0.557        ,        0.597        ,        0.637        ,        0.677        ,        0.718        ,        0.758        ,
0.798        ,        0.838        ,        0.879        ,        0.919        ,        0.96        ,        1        ,        1.041        ,        1.081        ,        1.122        ,        1.163        ,
1.203        ,        1.244        ,        1.285        ,        1.326        ,        1.366        ,        1.407        ,        1.448        ,        1.489        ,        1.53        ,        1.571        ,
1.612        ,        1.653        ,        1.694        ,        1.735        ,        1.776        ,        1.817        ,        1.858        ,        1.899        ,        1.941        ,        1.982        ,
2.023        ,        2.064        ,        2.106        ,        2.147        ,        2.188        ,        2.23        ,        2.271        ,        2.312        ,        2.354        ,        2.395        ,
2.436        ,        2.478        ,        2.519        ,        2.561        ,        2.602        ,        2.644        ,        2.685        ,        2.727        ,        2.768        ,        2.81        ,
2.851        ,        2.893        ,        2.934        ,        2.976        ,        3.017        ,        3.059        ,        3.1        ,        3.142        ,        3.184        ,        3.225        ,
3.267        ,        3.308        ,        3.35        ,        3.391        ,        3.433        ,        3.474        ,        3.516        ,        3.557        ,        3.599        ,        3.64        ,
3.682        ,        3.723        ,        3.765        ,        3.806        ,        3.848        ,        3.889        ,        3.931        ,        3.972        ,        4.013        ,        4.055        ,
4.096        ,        4.138        ,        4.179        ,        4.22        ,        4.262        ,        4.303        ,        4.344        ,        4.385        ,        4.427        ,        4.468        ,
4.509        ,        4.55        ,        4.591        ,        4.633        ,        4.674        ,        4.715        ,        4.756        ,        4.797        ,        4.838        ,        4.879        ,
4.92        ,        4.961        ,        5.002        ,        5.043        ,        5.084        ,        5.124        ,        5.165        ,        5.206        ,        5.247        ,        5.288        ,
5.328        ,        5.369        ,        5.41        ,        5.45        ,        5.491        ,        5.532        ,        5.572        ,        5.613        ,        5.653        ,        5.694        ,
5.735        ,        5.775        ,        5.815        ,        5.856        ,        5.896        ,        5.937        ,        5.977        ,        6.017        ,        6.058        ,        6.098        ,
6.138        ,        6.179        ,        6.219        ,        6.259        ,        6.299        ,        6.339        ,        6.38        ,        6.42        ,        6.46        ,        6.5        ,
6.54        ,        6.58        ,        6.62        ,        6.66        ,        6.701        ,        6.741        ,        6.781        ,        6.821        ,        6.861        ,        6.901        ,
6.941        ,        6.981        ,        7.021        ,        7.06        ,        7.1        ,        7.14        ,        7.18        ,        7.22        ,        7.26        ,        7.3        ,
7.34        ,        7.38        ,        7.42        ,        7.46        ,        7.5        ,        7.54        ,        7.579        ,        7.619        ,        7.659        ,        7.699        ,
7.739        ,        7.779        ,        7.819        ,        7.859        ,        7.899        ,        7.939        ,        7.979        ,        8.019        ,        8.059        ,        8.099        ,
8.138        ,        8.178        ,        8.218        ,        8.258        ,        8.298        ,        8.338        ,        8.378        ,        8.418        ,        8.458        ,        8.499        ,
8.539        ,        8.579        ,        8.619        ,        8.659        ,        8.699        ,        8.739        ,        8.779        ,        8.819        ,        8.86        ,        8.9        ,
8.94        ,        8.98        ,        9.02        ,        9.061        ,        9.101        ,        9.141        ,        9.181        ,        9.222        ,        9.262        ,        9.302        ,
9.343        ,        9.383        ,        9.423        ,        9.464        ,        9.504        ,        9.545        ,        9.585        ,        9.626        ,        9.666        ,        9.707        ,
9.747        ,        9.788        ,        9.828        ,        9.869        ,        9.909        ,        9.95        ,        9.991        ,        10.031        ,        10.072        ,        10.113        ,
10.153        ,        10.194        ,        10.235        ,        10.276        ,        10.316        ,        10.357        ,        10.398        ,        10.439        ,        10.48        ,        10.52        ,
10.561        ,        10.602        ,        10.643        ,        10.684        ,        10.725        ,        10.766        ,        10.807        ,        10.848        ,        10.889        ,        10.93        ,
10.971        ,        11.012        ,        11.053        ,        11.094        ,        11.135        ,        11.176        ,        11.217        ,        11.259        ,        11.3        ,        11.341        ,
11.382        ,        11.423        ,        11.465        ,        11.506        ,        11.547        ,        11.588        ,        11.63        ,        11.671        ,        11.712        ,        11.753        ,
11.795        ,        11.836        ,        11.877        ,        11.919        ,        11.96        ,        12.001        ,        12.043        ,        12.084        ,        12.126        ,        12.167        ,
12.209        ,        12.25        ,        12.291        ,        12.333        ,        12.374        ,        12.416        ,        12.457        ,        12.499        ,        12.54        ,        12.582        ,
12.624        ,        12.665        ,        12.707        ,        12.748        ,        12.79        ,        12.831        ,        12.873        ,        12.915        ,        12.956        ,        12.998        ,
13.04        ,        13.081        ,        13.123        ,        13.165        ,        13.206        ,        13.248        ,        13.29        ,        13.331        ,        13.373        ,        13.415        ,
13.457        ,        13.498        ,        13.54        ,        13.582        ,        13.624        ,        13.665        ,        13.707        ,        13.749        ,        13.791        ,        13.833        ,
13.874        ,        13.916        ,        13.958        ,        14        ,        14.042        ,        14.084        ,        14.126        ,        14.167        ,        14.209        ,        14.251        ,
14.293        ,        14.335        ,        14.377        ,        14.419        ,        14.461        ,        14.503        ,        14.545        ,        14.587        ,        14.629        ,        14.671        ,
14.713        ,        14.755        ,        14.797        ,        14.839        ,        14.881        ,        14.923        ,        14.965        ,        15.007        ,        15.049        ,        15.091        ,
15.133        ,        15.175        ,        15.217        ,        15.259        ,        15.301        ,        15.343        ,        15.385        ,        15.427        ,        15.469        ,        15.511        ,
15.554        ,        15.596        ,        15.638        ,        15.68        ,        15.722        ,        15.764        ,        15.806        ,        15.849        ,        15.891        ,        15.933        ,
15.975        ,        16.017        ,        16.059        ,        16.102        ,        16.144        ,        16.186        ,        16.228        ,        16.27        ,        16.313        ,        16.355        ,
16.397        ,        16.439        ,        16.482        ,        16.524        ,        16.566        ,        16.608        ,        16.651        ,        16.693        ,        16.735        ,        16.778        ,
16.82        ,        16.862        ,        16.904        ,        16.947        ,        16.989        ,        17.031        ,        17.074        ,        17.116        ,        17.158        ,        17.201        ,
17.243        ,        17.285        ,        17.328        ,        17.37        ,        17.413        ,        17.455        ,        17.497        ,        17.54        ,        17.582        ,        17.624        ,
17.667        ,        17.709        ,        17.752        ,        17.794        ,        17.837        ,        17.879        ,        17.921        ,        17.964        ,        18.006        ,        18.049        ,
18.091        ,        18.134        ,        18.176        ,        18.218        ,        18.261        ,        18.303        ,        18.346        ,        18.388        ,        18.431        ,        18.473        ,
18.516        ,        18.558        ,        18.601        ,        18.643        ,        18.686        ,        18.728        ,        18.771        ,        18.813        ,        18.856        ,        18.898        ,
18.941        ,        18.983        ,        19.026        ,        19.068        ,        19.111        ,        19.154        ,        19.196        ,        19.239        ,        19.281        ,        19.324        ,
19.366        ,        19.409        ,        19.451        ,        19.494        ,        19.537        ,        19.579        ,        19.622        ,        19.664        ,        19.707        ,        19.75        ,
19.792        ,        19.835        ,        19.877        ,        19.92        ,        19.962        ,        20.005        ,        20.048        ,        20.09        ,        20.133        ,        20.175        ,
20.218        ,        20.261        ,        20.303        ,        20.346        ,        20.389        ,        20.431        ,        20.474        ,        20.516        ,        20.559        ,        20.602        ,
20.644        ,        20.687        ,        20.73        ,        20.772        ,        20.815        ,        20.857        ,        20.9        ,        20.943        ,        20.985        ,        21.028        ,
21.071        ,        21.113        ,        21.156        ,        21.199        ,        21.241        ,        21.284        ,        21.326        ,        21.369        ,        21.412        ,        21.454        ,
21.497        ,        21.54        ,        21.582        ,        21.625        ,        21.668        ,        21.71        ,        21.753        ,        21.796        ,        21.838        ,        21.881        ,
21.924        ,        21.966        ,        22.009        ,        22.052        ,        22.094        ,        22.137        ,        22.179        ,        22.222        ,        22.265        ,        22.307        ,
22.35        ,        22.393        ,        22.435        ,        22.478        ,        22.521        ,        22.563        ,        22.606        ,        22.649        ,        22.691        ,        22.734        ,
22.776        ,        22.819        ,        22.862        ,        22.904        ,        22.947        ,        22.99        ,        23.032        ,        23.075        ,        23.117        ,        23.16        ,
23.203        ,        23.245        ,        23.288        ,        23.331        ,        23.373        ,        23.416        ,        23.458        ,        23.501        ,        23.544        ,        23.586        ,
23.629        ,        23.671        ,        23.714        ,        23.757        ,        23.799        ,        23.842        ,        23.884        ,        23.927        ,        23.97        ,        24.012        ,
24.055        ,        24.097        ,        24.14        ,        24.182        ,        24.225        ,        24.267        ,        24.31        ,        24.353        ,        24.395        ,        24.438        ,
24.48        ,        24.523        ,        24.565        ,        24.608        ,        24.65        ,        24.693        ,        24.735        ,        24.778        ,        24.82        ,        24.863        ,
24.905        ,        24.948        ,        24.99        ,        25.033        ,        25.075        ,        25.118        ,        25.16        ,        25.203        ,        25.245        ,        25.288        ,
25.33        ,        25.373        ,        25.415        ,        25.458        ,        25.5        ,        25.543        ,        25.585        ,        25.627        ,        25.67        ,        25.712        ,
25.755        ,        25.797        ,        25.84        ,        25.882        ,        25.924        ,        25.967        ,        26.009        ,        26.052        ,        26.094        ,        26.136        ,
26.179        ,        26.221        ,        26.263        ,        26.306        ,        26.348        ,        26.39        ,        26.433        ,        26.475        ,        26.517        ,        26.56        ,
26.602        ,        26.644        ,        26.687        ,        26.729        ,        26.771        ,        26.814        ,        26.856        ,        26.898        ,        26.94        ,        26.983        ,
27.025        ,        27.067        ,        27.109        ,        27.152        ,        27.194        ,        27.236        ,        27.278        ,        27.32        ,        27.363        ,        27.405        ,
27.447        ,        27.489        ,        27.531        ,        27.574        ,        27.616        ,        27.658        ,        27.7        ,        27.742        ,        27.784        ,        27.826        ,
27.869        ,        27.911        ,        27.953        ,        27.995        ,        28.037        ,        28.079        ,        28.121        ,        28.163        ,        28.205        ,        28.247        ,
28.289        ,        28.332        ,        28.374        ,        28.416        ,        28.458        ,        28.5        ,        28.542        ,        28.584        ,        28.626        ,        28.668        ,
28.71        ,        28.752        ,        28.794        ,        28.835        ,        28.877        ,        28.919        ,        28.961        ,        29.003        ,        29.045        ,        29.087        ,
29.129        ,        29.171        ,        29.213        ,        29.255        ,        29.297        ,        29.338        ,        29.38        ,        29.422        ,        29.464        ,        29.506        ,
29.548        ,        29.589        ,        29.631        ,        29.673        ,        29.715        ,        29.757        ,        29.798        ,        29.84        ,        29.882        ,        29.924        ,
29.965        ,        30.007        ,        30.049        ,        30.09        ,        30.132        ,        30.174        ,        30.216        ,        30.257        ,        30.299        ,        30.341        ,
30.382        ,        30.424        ,        30.466        ,        30.507        ,        30.549        ,        30.59        ,        30.632        ,        30.674        ,        30.715        ,        30.757        ,
30.798        ,        30.84        ,        30.881        ,        30.923        ,        30.964        ,        31.006        ,        31.047        ,        31.089        ,        31.13        ,        31.172        ,
31.213        ,        31.255        ,        31.296        ,        31.338        ,        31.379        ,        31.421        ,        31.462        ,        31.504        ,        31.545        ,        31.586        ,
31.628        ,        31.669        ,        31.71        ,        31.752        ,        31.793        ,        31.834        ,        31.876        ,        31.917        ,        31.958        ,        32        ,
32.041        ,        32.082        ,        32.124        ,        32.165        ,        32.206        ,        32.247        ,        32.289        ,        32.33        ,        32.371        ,        32.412        ,
32.453        ,        32.495        ,        32.536        ,        32.577        ,        32.618        ,        32.659        ,        32.7        ,        32.742        ,        32.783        ,        32.824        ,
32.865        ,        32.906        ,        32.947        ,        32.988        ,        33.029        ,        33.07        ,        33.111        ,        33.152        ,        33.193        ,        33.234        ,
33.275        ,        33.316        ,        33.357        ,        33.398        ,        33.439        ,        33.48        ,        33.521        ,        33.562        ,        33.603        ,        33.644        ,
33.685        ,        33.726        ,        33.767        ,        33.808        ,        33.848        ,        33.889        ,        33.93        ,        33.971        ,        34.012        ,        34.053        ,
34.093        ,        34.134        ,        34.175        ,        34.216        ,        34.257        ,        34.297        ,        34.338        ,        34.379        ,        34.42        ,        34.46        ,
34.501        ,        34.542        ,        34.582        ,        34.623        ,        34.664        ,        34.704        ,        34.745        ,        34.786        ,        34.826        ,        34.867        ,
34.908        ,        34.948        ,        34.989        ,        35.029        ,        35.07        ,        35.11        ,        35.151        ,        35.192        ,        35.232        ,        35.273        ,
35.313        ,        35.354        ,        35.394        ,        35.435        ,        35.475        ,        35.516        ,        35.556        ,        35.596        ,        35.637        ,        35.677        ,
35.718        ,        35.758        ,        35.798        ,        35.839        ,        35.879        ,        35.92        ,        35.96        ,        36        ,        36.041        ,        36.081        ,
36.121        ,        36.162        ,        36.202        ,        36.242        ,        36.282        ,        36.323        ,        36.363        ,        36.403        ,        36.443        ,        36.484        ,
36.524        ,        36.564        ,        36.604        ,        36.644        ,        36.685        ,        36.725        ,        36.765        ,        36.805        ,        36.845        ,        36.885        ,
36.925        ,        36.965        ,        37.006        ,        37.046        ,        37.086        ,        37.126        ,        37.166        ,        37.206        ,        37.246        ,        37.286        ,
37.326        ,        37.366        ,        37.406        ,        37.446        ,        37.486        ,        37.526        ,        37.566        ,        37.606        ,        37.646        ,        37.686        ,
37.725        ,        37.765        ,        37.805        ,        37.845        ,        37.885        ,        37.925        ,        37.965        ,        38.005        ,        38.044        ,        38.084        ,
38.124        ,        38.164        ,        38.204        ,        38.243        ,        38.283        ,        38.323        ,        38.363        ,        38.402        ,        38.442        ,        38.482        ,
38.522        ,        38.561        ,        38.601        ,        38.641        ,        38.68        ,        38.72        ,        38.76        ,        38.799        ,        38.839        ,        38.878        ,
38.918        ,        38.958        ,        38.997        ,        39.037        ,        39.076        ,        39.116        ,        39.155        ,        39.195        ,        39.235        ,        39.274        ,
39.314        ,        39.353        ,        39.393        ,        39.432        ,        39.471        ,        39.511        ,        39.55        ,        39.59        ,        39.629        ,        39.669        ,
39.708        ,        39.747        ,        39.787        ,        39.826        ,        39.866        ,        39.905        ,        39.944        ,        39.984        ,        40.023        ,        40.062        ,
40.101        ,        40.141        ,        40.18        ,        40.219        ,        40.259        ,        40.298        ,        40.337        ,        40.376        ,        40.415        ,        40.455        ,
40.494        ,        40.533        ,        40.572        ,        40.611        ,        40.651        ,        40.69        ,        40.729        ,        40.768        ,        40.807        ,        40.846        ,
40.885        ,        40.924        ,        40.963        ,        41.002        ,        41.042        ,        41.081        ,        41.12        ,        41.159        ,        41.198        ,        41.237        ,
41.276        ,        41.315        ,        41.354        ,        41.393        ,        41.431        ,        41.47        ,        41.509        ,        41.548        ,        41.587        ,        41.626        ,
41.665        ,        41.704        ,        41.743        ,        41.781        ,        41.82        ,        41.859        ,        41.898        ,        41.937        ,        41.976        ,        42.014        ,
42.053        ,        42.092        ,        42.131        ,        42.169        ,        42.208        ,        42.247        ,        42.286        ,        42.324        ,        42.363        ,        42.402        ,
42.44        ,        42.479        ,        42.518        ,        42.556        ,        42.595        ,        42.633        ,        42.672        ,        42.711        ,        42.749        ,        42.788        ,
42.826        ,        42.865        ,        42.903        ,        42.942        ,        42.98        ,        43.019        ,        43.057        ,        43.096        ,        43.134        ,        43.173        ,
43.211        ,        43.25        ,        43.288        ,        43.327        ,        43.365        ,        43.403        ,        43.442        ,        43.48        ,        43.518        ,        43.557        ,
43.595        ,        43.633        ,        43.672        ,        43.71        ,        43.748        ,        43.787        ,        43.825        ,        43.863        ,        43.901        ,        43.94        ,
43.978        ,        44.016        ,        44.054        ,        44.092        ,        44.13        ,        44.169        ,        44.207        ,        44.245        ,        44.283        ,        44.321        ,
44.359        ,        44.397        ,        44.435        ,        44.473        ,        44.512        ,        44.55        ,        44.588        ,        44.626        ,        44.664        ,        44.702        ,
44.74        ,        44.778        ,        44.816        ,        44.853        ,        44.891        ,        44.929        ,        44.967        ,        45.005        ,        45.043        ,        45.081        ,
45.119        ,        45.157        ,        45.194        ,        45.232        ,        45.27        ,        45.308        ,        45.346        ,        45.383        ,        45.421        ,        45.459        ,
45.497        ,        45.534        ,        45.572        ,        45.61        ,        45.647        ,        45.685        ,        45.723        ,        45.76        ,        45.798        ,        45.836        ,
45.873        ,        45.911        ,        45.948        ,        45.986        ,        46.024        ,        46.061        ,        46.099        ,        46.136        ,        46.174        ,        46.211        ,
46.249        ,        46.286        ,        46.324        ,        46.361        ,        46.398        ,        46.436        ,        46.473        ,        46.511        ,        46.548        ,        46.585        ,
46.623        ,        46.66        ,        46.697        ,        46.735        ,        46.772        ,        46.809        ,        46.847        ,        46.884        ,        46.921        ,        46.958        ,
46.995        ,        47.033        ,        47.07        ,        47.107        ,        47.144        ,        47.181        ,        47.218        ,        47.256        ,        47.293        ,        47.33        ,
47.367        ,        47.404        ,        47.441        ,        47.478        ,        47.515        ,        47.552        ,        47.589        ,        47.626        ,        47.663        ,        47.7        ,
47.737        ,        47.774        ,        47.811        ,        47.848        ,        47.884        ,        47.921        ,        47.958        ,        47.995        ,        48.032        ,        48.069        ,
48.105        ,        48.142        ,        48.179        ,        48.216        ,        48.252        ,        48.289        ,        48.326        ,        48.363        ,        48.399        ,        48.436        ,
48.473        ,        48.509        ,        48.546        ,        48.582        ,        48.619        ,        48.656        ,        48.692        ,        48.729        ,        48.765        ,        48.802        ,
48.838        ,        48.875        ,        48.911        ,        48.948        ,        48.984        ,        49.021        ,        49.057        ,        49.093        ,        49.13        ,        49.166        ,
49.202        ,        49.239        ,        49.275        ,        49.311        ,        49.348        ,        49.384        ,        49.42        ,        49.456        ,        49.493        ,        49.529        ,
49.565        ,        49.601        ,        49.637        ,        49.674        ,        49.71        ,        49.746        ,        49.782        ,        49.818        ,        49.854        ,        49.89        ,
49.926        ,        49.962        ,        49.998        ,        50.034        ,        50.07        ,        50.106        ,        50.142        ,        50.178        ,        50.214        ,        50.25        ,
50.286        ,        50.322        ,        50.358        ,        50.393        ,        50.429        ,        50.465        ,        50.501        ,        50.537        ,        50.572        ,        50.608        ,
50.644        ,        50.68        ,        50.715        ,        50.751        ,        50.787        ,        50.822        ,        50.858        ,        50.894        ,        50.929        ,        50.965        ,
51        ,        51.036        ,        51.071        ,        51.107        ,        51.142        ,        51.178        ,        51.213        ,        51.249        ,        51.284        ,        51.32        ,
51.355        ,        51.391        ,        51.426        ,        51.461        ,        51.497        ,        51.532        ,        51.567        ,        51.603        ,        51.638        ,        51.673        ,
51.708        ,        51.744        ,        51.779        ,        51.814        ,        51.849        ,        51.885        ,        51.92        ,        51.955        ,        51.99        ,        52.025        ,
52.06        ,        52.095        ,        52.13        ,        52.165        ,        52.2        ,        52.235        ,        52.27        ,        52.305        ,        52.34        ,        52.375        ,
52.41        ,        52.445        ,        52.48        ,        52.515        ,        52.55        ,        52.585        ,        52.62        ,        52.654        ,        52.689        ,        52.724        ,
52.759        ,        52.794        ,        52.828        ,        52.863        ,        52.898        ,        52.932        ,        52.967        ,        53.002        ,        53.037        ,        53.071        ,
53.106        ,        53.14        ,        53.175        ,        53.21        ,        53.244        ,        53.279        ,        53.313        ,        53.348        ,        53.382        ,        53.417        ,
53.451        ,        53.486        ,        53.52        ,        53.555        ,        53.589        ,        53.623        ,        53.658        ,        53.692        ,        53.727        ,        53.761        ,
53.795        ,        53.83        ,        53.864        ,        53.898        ,        53.932        ,        53.967        ,        54.001        ,        54.035        ,        54.069        ,        54.104        ,
54.138        ,        54.172        ,        54.206        ,        54.24        ,        54.274        ,        54.308        ,        54.343        ,        54.377        ,        54.411        ,        54.445        ,
54.479        ,        54.513        ,        54.547        ,        54.581        ,        54.615        ,        54.649        ,        54.683        ,        54.717        ,        54.751        ,        54.785        ,
54.819        ,        54.852        ,        54.886        };

冷端补偿函数
//计算冷端补偿
//输入冷端温度
double CalculateCJC(double coldTemperature)
{
  unsigned short index;
  double interimValue;
  double mV;
  //得到本地温度的整数
  index = (unsigned short)coldTemperature;
  //得到本地温度的小数
  interimValue = coldTemperature - index;
  //index代表当前整数温度,减去分度表里的最小温度得到当前温度在分度表里的索引
  index =(unsigned short)((short)index - TC_TABLE_TEMP_MIN);
  //TCTable[index]得到当前整数温度对应的电压
  //TCTable[index + 1] - TCTable[index]得到当前整数温度和下一度跨越的电压
  //interimValue / 1 * 跨越电压 = 得到小数温度对应的电压
  //TCTable[index]整数电压+小数电压得到最终冷端温度对应的电压
  mV = TCTable[index] + (interimValue * (TCTable[index + 1] - TCTable[index]));
  return mV;
}

通过电压计算温度函数
//通过电压查找分度表计算对应温度
double ConverTCVoltage2Temperature(double mV)
{
  unsigned short index;
  double temperature;
  //查找当前电压在分度表中的位置索引
  index = findTCInterpolationIndex(mV);
  //举例
  //TCTable[] = {1,3,8,10,20};//mV
  //如果输入数据是4.3mV
  //查找到索引得到对应的电压为3
  //用当前电压减索引电压4.3-3=1.3
  //再用上一个刻度减去当前刻度8-3 = 5
  //每个刻度为1摄氏度间隔
  //1.3/5=0.26 * 1度,得到当前刻度中对应的小数温度
  //再用计算后的小数温度+当前索引=1+0.26 = 1.26
  //因为索引不是从零度开始,假设从-1开始,那索引1则对应0度
  //用1.26+分度表里的最低温度-1即得到0.26为当前计算后的温度
  temperature = (mV - TCTable[index]) / (TCTable[index + 1]- TCTable[index]) + index + TC_TABLE_TEMP_MIN;
  return temperature;
}

附上MSP430测试例程

网友A:
真是。。。有钱啊。。。用1263来怼热电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有钱啊。。。用1263来怼热电偶。。。

准备用ADS1248怼
先用1263验证一下

网友B:
虾哥,要是你这个早点发,我就不用ADS1118。你用到的ADS1263这个是多少位的ADC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虾哥,要是你这个早点发,我就不用ADS1118。你用到的ADS1263这个是多少位的ADC啊

代码通用 是通过TI ads1220一个参考设计改的
ads1263是32位只是测试时候用
我的量小 考虑价格便宜又能零买才选的用 ADS1248其实16位AD足够用
因为要同时测量RTD 4通道不够用
不然ads1220挺不错
其实如果不是批量ads1248也没贵多少钱
ads1118和ads1115我比较过 通道数量不够 没有内置恒流源没法直接测量RT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代码通用 是通过TI ads1220一个参考设计改的
ads1263是32位只是测试时候用
我的量小 考虑价格便宜又能 ...

我是电桥法,差分输入放大器,然后用的是仪表放大器的可调节电阻放大。这个是PT1000,要求较高。
其他三路(ADS1118可以四个单端输入),都用的是电阻分压法来接入PT100的,要求不高。
板子正在打,,,,,还没回来呢。。。。

网友D:
哈哈,有没有直接用美信得测K型热电偶的芯片呢,自带冷端补偿,好用的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电桥法,差分输入放大器,然后用的是仪表放大器的可调节电阻放大。这个是PT1000,要求较高。
其他三 ...

电桥法设计精度能达到多少?
电桥激励是不是还需要用外部基准
整体下来成本高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哈哈,有没有直接用美信得测K型热电偶的芯片呢,自带冷端补偿,好用的很;

只有一路测量 零买10多块钱 不比ADC便宜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路测量 零买10多块钱 不比ADC便宜多少

主要是电路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电路简单,

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桥法设计精度能达到多少?
电桥激励是不是还需要用外部基准
整体下来成本高不?

成本还可以。
激励ongoing的电压基准芯片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成本还可以。
激励ongoing的电压基准芯片实现的。

电桥法你用的几线RTD?
导线补偿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桥法你用的几线RTD?
导线补偿是怎么实现的?

两线的,采用的是电桥法。我用到的PT1000据说比较牛逼,是霍尼韦尔Honeywell的;
导线的补偿暂时没有考虑,计划用PID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线的,采用的是电桥法。我用到的PT1000据说比较牛逼,是霍尼韦尔Honeywell的;
导线的补偿暂时没有考 ...

是不是传感器电阻大了,导线电阻影响就小了呢,不太懂
我也是刚弄这个,查了一些资料基本都是用电流源和参考电阻比例测量法
电桥法不太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传感器电阻大了,导线电阻影响就小了呢,不太懂
我也是刚弄这个,查了一些资料基本都是用电流源和 ...

导线的电阻,我们暂时忽略了。。。。

这个方法我先尝试,后面有什么进展,我再与你探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线的电阻,我们暂时忽略了。。。。

这个方法我先尝试,后面有什么进展,我再与你探讨呢。

好滴 我的也发板了 等到了先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滴 我的也发板了 等到了先试试看

嗯嗯,虾哥你真有钱,花这么多钱去打板,,,,,,,我自己很少打。。。。。。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