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6234的使用

楼主:
5芯积分
第一次接  L6234,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资料啊,最好是管脚输出输出的定义这种。

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ST的器件吧,一般官网都有这个datasheet和MCU连接的典型电路的。这个你可以从官网下载资料参考

网友A:
http://www.st.com/content/ccc/re ... s/en.CD00000046.pdf,看看这个有没有用。

网友B:
仔细看清楚你的问题,你的帖子中的问题是“最好是管脚输出输出的定义这种”,这个在datasheet中就有的,我刚看过。。。。。
你不会找资料和看资料吗?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 ... -drivers/l623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清楚你的问题,你的帖子中的问题是“最好是管脚输出输出的定义这种”,这个在datasheet中就有的,我 ...

楼主应该是个妹纸

网友B:
不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呢。。。。。。

是呢,我找到数据手册了,但是看得不太明白,所以来问问看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www.st.com/content/ccc/re ... s/en.CD00000046.pdf,看看这个有没有用。

这个打不开,上面那个官网的连接可以找到,不过还是很感谢

网友:
这是我在官网下载的数据手册,需要的朋友尽管拿去,不过也是全英文,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打不开,上面那个官网的连接可以找到,不过还是很感谢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的悬赏的5芯币给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的悬赏的5芯币给谁了。。。。。。。

第一次有人回帖子,我一点就把悬赏给出去了。。有点尴尬,不过本人小白,会经常悬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