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8种管脚封装 是什么意思 ?

楼主:
见附图,为PADS管脚封装浏览。

请教:
这里的:
PIN ;
PINB ;
PCLK ;(因有CLK,猜测是时钟管脚 )
PCLKB ;
PINIEB ;
PINORB ;
PINSHORT ;
PINVRTS .
分别表示 哪种 管脚 ?

非常感谢 !

网友:
PADS 2007 画板这么多年,没有这么留意这个管脚功能

网友:
只是图形不一样,哪一个都可以用。并且可以用在任何器件中。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管脚的表示方法,其实就是8种不同的管脚表示方法而已,这个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就行了。

网友:
给你画个图说明吧。
例如下面这个图:

它代表输出 C 等于 A取反后 “与” B,

这时,引脚A就可以选择PADS中所给的PINB,这样画出来的图,一看就知道这个门的作用。

但是,现在的集成电路,功能不是简单的逻辑功能了,每个引脚都用行当的标识去分辨显然是不行的。

所以,现在一般制元件时,只用一种就行了,而在引脚说明中加入字母或缩略语。

网友:
就是不同的符号而已啦,看个人习惯,想用那个就那个

网友:
这是原理图上的,有一定功能定义在里边。最省事又不犯病的就是都用最简单的一条线那种。

网友:
谢谢各位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