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对无损数据压缩有研究的

楼主:
我能查到几种算法,也应该能硬件实现。但是这些都是通用的算法
而我的数据有明显的特征,我想知道有没有针对有特征数据的无损数据压缩算法。
比如我的每个数据都是0~255范围的。但是我知道有50%的数据都集中在30~50之间,理论上应该会有更好的算法。
求提供个思路。

网友A:
计算重复的次数,比如文件中0x1,0x5出次的次数较多,那就将这两字节用0x7f替换,当文中有出现 0x7f时换成0x7f 00,类似这样的,当然数据重复出现比较多时可以这样,再有比如有连续10个1,也可以用类似方法压缩

网友B:
你这种适合用哈夫曼压缩算法,我曾经写过哈夫曼算法,用java写很简单,用C就麻烦了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重复的次数,比如文件中0x1,0x5出次的次数较多,那就将这两字节用0x7f替换,当文中有出现 0x7f时换成0x ...

谢谢,思路很简单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适合用哈夫曼压缩算法,我曾经写过哈夫曼算法,用java写很简单,用C就麻烦了点了。

谢谢,所以用单片机就属于麻烦了点的那种了。那用FPGA岂不是更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所以用单片机就属于麻烦了点的那种了。那用FPGA岂不是更蛋疼。。。

单片机进行哈夫曼内存可能不够,如果压缩的数据很大的话,建立的节点很多。FPGA加上RAM的话是很容易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