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MSP430F149的串口RS485接口么

楼主:
一、简述 RS485通信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同RS232,不同点如下。 RS232接口只能实现点对点的通信方式,但这种方式不能实现联网功能,便出现了RS485解决了这个问题。RS485采用差分信号负逻辑,+2V~+6V表示“1”,- 6V~- 2V表示“0”。双机通信时只需A-A,B-B连接。 硬件电路一般采用SN65176等RS485电平转换芯片。与MCU相连时有三个引脚:DE(RE同DE连在一起),DI(接受引脚),RO(发送引脚)。MCU发送一帧信号时,要先使能DE=1;接收信号前要先使能DE=0(即RE=0)。 二、实例 2.1 发送字符8.N.1.2400 #define DRE_out P3DIR |= BIT3 //连接485芯片的DE,RE端口的IO设置为输出状态 #define DE P3OUT |= BIT3 //设置485芯片处于发送状态 void Set_UART1(void) { P3SEL |= 0xC0; //将P3.6,P3.7选做UART1的通信端口 ME2 |= UTXE1 + URXE1; //使能USART1的TXD和RXD UCTL1 |= CHAR; //选择8-bit字符 UTCTL1 |= SSEL0; //驱动时钟选择ACLK UBR01 = 0x0D; //波特率2400 UBR11 = 0x00; UMCTL1 = 0x6B; //调整 UCTL1 &= ~SWRST; //初始化UART状态机 } main { DRE_out; DE; Set_UART1(); TXDATA = 0X30; TXBUF1 = TXDATA; //这里可直接赋值传送固定的数据 while(!(IFG2 & UTXIFG1)); //等待发送结束 …… } 2.2 中断函数接收字符8.N.1.2400 void Set_UART1(void) { P3SEL |= 0xC0; //将P3.6,P3.7选做UART1的通信端口 ME2 |= UTXE1 + URXE1; //使能USART1的TXD和RXD UCTL1 |= CHAR; //选择8-bit字符 UTCTL1 |= SSEL0; //驱动时钟选择ACLK UBR01 = 0x0D; //波特率2400 UBR11 = 0x00; UMCTL1 = 0x6B; //调整 UCTL1 &= ~SWRST; //初始化UART状态机 IE2 |= URXIE1; //使能UART1接收中断 } #pragma vector=U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1_RX (void) { Disp1Char(pX++,pY,RXBUF1); if(pX == 16) { pX = 0; pY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