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眼红MSP430让两个定时器产生步进单频音么

楼主:
产生不同频率声音的程序,整体程序较为简单,主要是两个定时器的使用,代码及我的注释如下。

  • /*********************************************************
  • 程序功能:用固定频率的方波驱动蜂鸣器,共16种音调;在蜂鸣器
  •           发出不同音调的同时,LED发光以二进制数字形式指示
  •           当前音调的编号(1~16)
  • ----------------------------------------------------------
  • 拨码开关设置:将BUZZER位拨至ON,其余位拨至OFF
  • 测试说明:聆听蜂鸣器发声的音调变化。同时led也有对应的指示
  • **********************************************************/
  • #include
  •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 uchar step = 0xff;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 {
  •     uchar i;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狗
  •
  •     /*下面六行程序关闭所有的IO口*/
  •     P1DIR = 0XFF;P1OUT = 0XFF;
  •     P2DIR = 0XFF;P2OUT = 0XFF;
  •     P3DIR = 0XFF;P3OUT = 0XFF;
  •     P4DIR = 0XFF;P4OUT = 0XFF;
  •     P5DIR = 0XFF;P5OUT = 0XFF;
  •     P6DIR = 0XFF;P6OUT = 0XFF;
  •     P6DIR |= BIT2;P6OUT |= BIT2;         //关闭电平转换
  •
  •     /*------选择系统主时钟为8MHz-------*/
  •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高频晶体振荡器
  •     do
  •     {
  •         IFG1 &= ~OFIFG;                 //清除晶振失败标志
  •         //IFG1是中断寄存器 OFIFG是晶振启动失败中断标志位
  •         for (i = 0xFF; i > 0; i--);     //等待8MHz晶体起振
  •     }
  •     while ((IFG1 & OFIFG));             //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
  •     //上面这一步主要是等待晶振正常工作
  •     BCSCTL2 |= SELM_2 + SELS;           //MCLK和SMCLK选择高频晶振
  •
  •     TACCTL0 |= CCIE;                    //使能比较中断
  •     TACTL |= TASSEL_2 + ID_3 ;          //计数时钟选择SMLK=8MHz,1/8分频后为1MHz
  •
  •     TBCCR0 = 4096*2 - 1;                //周期两秒
  •     //时间计算:32768/8*2+1注意使用的是手表晶振
  •     TBCCTL0 |= CCIE;
  •     TBCTL |= TBSSEL_1 + ID_3 + MC_1;    //时钟源ACLK/8,up mode
  •
  •     P6DIR |= BIT7;                      //蜂鸣器对应IO为6.7设置为输出
  •     P2DIR = 0xff;                       //指示对应的状态
  •     P2OUT = 0xff;
  •
  •     _EINT();
  •
  •     LPM1;
  • }
  • /*******************************************
  • 函数名称:Timer_A
  • 功    能:定时器A的中断服务函数,在这里驱动
  •           蜂鸣器发声
  • 参    数:无
  • 返回值  :无
  • ********************************************/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
  •   P6OUT ^= BIT7;                            // Toggle P6.7
  • }
  • /*******************************************
  • 函数名称:Timer_B
  • 功    能:定时器B的中断服务函数,在这里更改
  •           蜂鸣器发声频率
  • 参    数:无
  • 返回值  :无
  • ********************************************/
  •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 (void)
  • {
  •     if(step == 0xff)                        //step的初值就是0xff,
  •       TACTL |= MC_1;//需要将TimerA设置为增计数模式,可以在初始化的时候设置,不明白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
  •     step++;
  •     switch(step)
  •     {
  •     case    0:  TACCR0 = 5000;  P2OUT = ~1;   break;      // 100Hz
  •     //P2OUT使用led显示对应的数值,只是为了便于演示,没实际意义
  •     case    1:  TACCR0 = 2500;  P2OUT = ~2;   break;      // 200Hz
  •     case    2:  TACCR0 = 1250;  P2OUT = ~3;   break;      // 400Hz
  •     case    3:  TACCR0 = 625;   P2OUT = ~4;   break;      // 800Hz
  •     case    4:  TACCR0 = 500;   P2OUT = ~5;   break;      // 1KHz
  •     case    5:  TACCR0 = 250;   P2OUT = ~6;   break;      // 2KHz
  •     case    6:  TACCR0 = 167;   P2OUT = ~7;   break;      // 3KHz
  •     case    7:  TACCR0 = 125;   P2OUT = ~8;   break;      // 4KHz
  •     case    8:  TACCR0 = 100;   P2OUT = ~9;   break;      // 5KHz
  •     case    9:  TACCR0 = 83;    P2OUT = ~10;   break;      // 6KHz
  •     case    10:  TACCR0 = 71;   P2OUT = ~11;   break;      // 7KHz
  •     case    11:  TACCR0 = 63;   P2OUT = ~12;   break;      // 8KHz
  •     case    12:  TACCR0 = 56;   P2OUT = ~13;   break;      // 9KHz
  •     case    13:  TACCR0 = 50;   P2OUT = ~14;   break;      // 10KHz
  •     case    14:  TACCR0 = 33;   P2OUT = ~15;   break;      // 15KHz
  •     case    15:  TACCR0 = 25;   P2OUT = ~16;   break;      // 20KHz
  •     case    16:  step = 0xff;               // 接着往上加,和清零的效果一样,循环播放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