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整流能不能全整成负的

楼主:
输入正弦波,经过精密整流,输出能不能全整成负半波,也就是把正半波转成负半波,负半波不变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将原来电路中的所有二极管方向全部反过来就可以了。注意运放的电源必须能够支持负输出

网友:
一点问题也没有,把所有二极管都反过来即可。
当然,原电路必须支持输出负电压。

网友:
运放必须用正负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