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PIC32单片机如何测量电压

楼主:
各位大神,我用的单片机型号是:PIC32MX360F512L,我想用它的AD口(AD口是10位的),采集电压,但电压比较小,只有0.048V,但采不到电压值。请问各位大侠,我该怎么处理?给个思路也行我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是2.69V,AD口能采集到2.65V。
谢谢!

网友A: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AD的基准电压设置,②AD的通道设置,③AD的速度设置

网友:
你还是用他的MCP3421芯片采集吧,10位AD估计都采不准的

网友:
这种电压一般仪表放大器放大,计算放大的电压,不够的话,再来二级放大。这个就看你放大器怎么选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AD的基准电压设置,②AD的通道设置,③AD的速度设置

谢谢版主指点。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