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短路问题

楼主:
PCB做好后,只焊接了单片机外围的电容、仿真部分和复位电路。然后用可编程电源3.3V供电,IAR烧录程序,错误是:Tue Aug 22, 2017 09:41:38: Failed to set configuration with MCU name STM8S105C6: SWIM error [30006]: Comm init error: chip does not answer 。但是我有同型号STM8S105C6T6的开发板,外部电路原理图也是照着开发板做的,对开发板进行仿真烧录完全没有问题。同样STLINK里面Option Bytes开发板可以识别,自己做的PCB就不可以。
单片机是手动焊接的,但是没有出现引脚粘连的情况,并且每个相邻引脚都用万用表测试过了,无短路。试验了两批STM8S105C6T6的单片机(买了两家的货)。
还有一种现象,在起初的时候,单片机还可以烧录程序,但是只烧录的几次,通电过一两分钟就无法仿真烧录了。外围电路的电容可能位置放的不对,但也不会使单片机无法工作的吧?同时也出现了烧片子的问题,单片机的正负短了,把芯片吹下来,测试PCB引脚没有短路,说明短路出现在单片机中,具体哪个引脚短路还没测试。
谢谢大神

网友A:
先仔细检查电路设计、PCB走线是否正确,然后检查焊接和所用元件。初学者往往会犯很多低级错误,甚至自己意识不到,对此只能靠认真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仔细检查电路设计、PCB走线是否正确,然后检查焊接和所用元件。初学者往往会犯很多低级错误,甚至自己意 ...

嗯,外围部分的电容位置不太好,其他的检查很仔细了。主要是刚开始还可以烧录,后来就歇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外围部分的电容位置不太好,其他的检查很仔细了。主要是刚开始还可以烧录,后来就歇菜了。

与位置关系不大,除非是晶体的匹配电容,但即便那样也不是导致问题的原因。仔细检查吧,开始能工作后来又不行了,焊接问题的可能性最大,如果你没接错电源摧毁某些器件的话。

网友:
STM8的外围电路可以很简单啊,我记得当时就VCAP接了一个0.1的电容,复位都不用接,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与位置关系不大,除非是晶体的匹配电容,但即便那样也不是导致问题的原因。仔细检查吧,开始能工作后来又 ...

焊接的时候用到了助焊剂和吸锡带,电源部分分别是VDD\VDDA\VDDIO_1\VDDIO_2和VSS\VSSA\VSSIO_1\VSSIOI_2八个引脚和VCAP,VCAP接的1uF。刚开始不烧程序,长时间单片机很稳定,用IAR烧了几个后就挂了,单片机其他外围引脚虽然都引出来了,但是没有接电阻电容,没有和VCC和GND有关联。

网友:
几个思路:
1、仔细检查外围硬件电路,这个千万不要按照什么狗屁经验主义来。否则,经验有时候也害死人,这个我是深有体会。还有针对这个片子,ST的datasheet里面对相关的细节有说明,这个请仔细看。有些人,我发现设计这个原理图的时候datasheet不看,对别人的照抄照搬就能算是设计。。。。当然不是说的楼主你;

2、还有,你的烧录接口的设计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3、焊接的时候,前外不要买某宝的洗板水,否则和无酸焊油一起。。。。。真会短路。。。。。。我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的时候用到了助焊剂和吸锡带,电源部分分别是VDD\VDDA\VDDIO_1\VDDIO_2和VSS\VSSA\VSSIO_1\VSSIOI_2 ...

认真检查,仅此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