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10中电阻标注值单位Ω需要输入吗?怎样输?

楼主:
刚开始学习这个软件,看教科书上的原理图中每个电阻、电容的标注信息里都是数值后跟着单位Ω、F的,但记得以前的protel99se在原理图甚至是仿真原理图中好像元件大小标注显示时都是不需要带单位的,只要有数值就行,因为软件会自动识别元件种类特性的;
而且又看了几个论坛的AD原理图,经发现也有元件标注不带单位只有数值的,弄得我一下子糊涂了——
到底是否应该带单位吗?带的话比如Ω是用输入法提供的办法输入的吗?
还请老鸟抽空简单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不必输入,但如果图是用于教科书等非常讲究严谨的正规出版物上,才必须标。

网友A:
标不标都行,这不是强制的,看自己的习惯,这个单位只是用于人类阅读,没有其他任何用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不标都行,这不是强制的,看自己的习惯,这个单位只是用于人类阅读,没有其他任何用途

那请问在AD中的仿真原理图中元件的单位能输入吗?记得好像之前protel99 se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否则软件不能正确识别元件的大小导致仿真过程不能进行,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在AD中的仿真原理图中元件的单位能输入吗?记得好像之前protel99 se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否则软件不 ...

不好意思,我没用过仿真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用过仿真功能。。

谢谢了

网友:
可以用ohm这个标识,大家都能理解是Ω的意思,用输入法输入也可以的,就是有些麻烦。
一般用的是R+数字,可以看懂就可以了吧啊

网友:
可以这样,一般小阻值的电阻,我个人的习惯是都是可以标注为例如50R,0R,别人自然之道这个是50欧,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