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通俗易懂地谈谈上拉/下拉电阻为什么可以将不确定的输入端状态

楼主:
置高/置低,图中IR2101芯片内部电路中最左边输入端,接一个下拉电阻接地,为啥呢么就是低电平输入?不是有阻值嘛?看百度解释好乱

网友:
另外,谁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PULSE FILTER前后工作原理,视频上讲是利用两个端口电位高低和RS比较,产生触发信号,但既然有两个MOS管,是不是就是一个开通,一个关断,产生电位差?而不是全开通?

网友:
下拉电阻确实有电阻,但是跟比较器输入电阻比较的话,会显得很小可以忽略,所以输入就是低电平

网友:
这个你查查“漏极开路”或“集电极开路”就知道了。在这种电路中漏极或集电极是“悬空的”。
output的电极的电压是一个高阻的VCC,这样的信号必须确定下来,这就需要“上拉”或“下拉”。如上图,如果“上拉”,那么在没有输入时是一个较强的VCC,有输入时,信号就是GND。

网友:
电阻分压懂吧。一个3V3的电源输出,,串一个1M,再串一个1K的电阻,再到地。两个电阻中间点的电压,自己算,看是不是低电平。值不一定准,但就是类似的关系。你说那个引脚下拉了,在下拉之前 ,他已经有一个类似1M的电阻了,相对于电源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