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SD卡照片无故没了,更新

楼主:
一天发现华为手机SD卡里保存的1000张照片没了,SD卡是PNY(中文名好像是必恩威)品牌的,8G,京东购买。然后发现SD卡新建了这么多文件,有些甚至没文件名。

今年1月份曾出现一次打开360手机助手时,出现卡死现象,然后强制关机,再开机后手机SD卡保存的照片没了,当时是32G的一个卡,然后就换了上面的卡,没想到最近又出现了这个现象,百思不得其解,什么原因呢?手机本身原因?有什么方式避免呢?

使用diskgenius扫描恢复,发现好多隐藏的文件,但是要注册号才能恢复大文件,目前就恢复了4张照片,还很不清晰,求解答

网友:
这个我说一哈,我也是华为手机,我用华为手机助手,没有出现任何毛病。我也给同事倒过照片,巧了就在今天。也没出过毛病,所以,重要事情说三遍,要用华为手机助手

网友:
跟华为手机无关
是SD卡坏了
我一般只买SANDISK

网友A:
我以前用过金什么顿的 有一次所有数据都没了 恢复都恢复不了 后来听朋友说三的士更好 支持5V供电 现在一直用这个牌子 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你可以试试数据恢复 或者把卡放读卡器里看看 如果还是不行把数据先导出来 卡也保管好 说不定什么时候技术发展了 或者里边的数据值得你花钱去恢复了 还有恢复的机会

网友:
用华为自带的手机助手,别用36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过金什么顿的 有一次所有数据都没了 恢复都恢复不了 后来听朋友说三的士更好 支持5V供电 现在一直 ...

三的士是啥?闪迪?卡现在读卡器可以识别,就是卡里的照片莫名其妙没了,不同的卡,已经第二次在这个手机出现了

网友B:
怀疑程序的bug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疑程序的bug吧?

不知道是否和360有关

网友:
卡问题,国产卡别买。金士顿假货多,闪迪少一些,综合来说tf卡只能买闪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