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电流信号的测量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生物传感器的项目需要测量微弱信号,信号大致范围为10~800nA的样子,通常的方案是通过一个大阻值的电阻(100M~1G Ω)转化成电压信号,在做电压跟随进行测量。但是这个方案的输入电阻较大,传感器厂家推荐的阻抗为30Ω的样子。现在想使用达林顿三级管的分立元件先做电流放大在转电压信号。这个方案是否可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还不如用一个精密运放做一个跨阻放大器,直接将电流转为电压,可以保证输入阻抗几乎等于零。只要运放选择得当,噪声也可以很低。

网友B:
建议使用高输入阻抗的运放(偏置电流极小,失调电压也极小)构成电流-电压转换电路(跨阻放大器)。

网友:
“使用达林顿三级管的分立元件先做电流放大在转电压信号”可行,但实在是太麻烦,且性能一般不会优于运放构成的放大器。

网友C:
考虑过“跨阻放大器”,传说其噪声很大,不好抑制。因为电流较小信号微弱,也就没有多想。不知各位怎么看?有做过的给点建议。不胜感激!传感器输出功率也就3μW。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考虑过“跨阻放大器”,传说其噪声很大,不好抑制。因为电流较小信号微弱,也就没有多想。不知各位怎么看? ...

噪声功率与带宽成正比,你的生物传感器是不是信号变化很缓慢?如果是,那么只要将放大器的带宽控制得当,就可以得到低的噪声。

网友A:
当然,前提是运放本身的噪声也要很低。但是这个条件现在比较容易满足,低噪声的运放还是比较好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然,前提是运放本身的噪声也要很低。但是这个条件现在比较容易满足,低噪声的运放还是比较好找的。

谢谢,生物传感器的频率不是很高,可以认为是一个“小电池”。

网友D:
像ADI这样的半导体厂家,一般都是会有将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的片子,然后再放大,进行ADC采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如用一个精密运放做一个跨阻放大器,直接将电流转为电压,可以保证输入阻抗几乎等于零。只要运放选择 ...

不是需要输入阻抗大才好吗、?运放不就是那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是需要输入阻抗大才好吗、?运放不就是那样的?

gmchen老师已经说了:“用一个精密运放做一个跨阻放大器”。跨阻放大器输入阻抗极小,近似为零。

用运放可以构成多种电路,可以输入阻抗极小,也可以输入阻抗极大,或者是你想要的任何阻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gmchen老师已经说了:“用一个精密运放做一个跨阻放大器”。跨阻放大器输入阻抗极小,近似为零 ...

阻抗小不是会影响到信号源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生物传感器的频率不是很高,可以认为是一个“小电池”。

是电池吗?那就是说流过这个传感器之后,电压会上升咯?就是电压叠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ADI这样的半导体厂家,一般都是会有将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的片子,然后再放大,进行ADC采样。

IV转换是有很多,不过很多会把微弱的信号吃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噪声功率与带宽成正比,你的生物传感器是不是信号变化很缓慢?如果是,那么只要将放大器的带宽控制得当, ...

很快的 ,带宽不到20ms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高输入阻抗的运放(偏置电流极小,失调电压也极小)构成电流-电压转换电路(跨阻放大器)。

偏置电流极小,失调电压也极小--------------有什么好处  这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阻抗小不是会影响到信号源嘛

“阻抗小不是会影响到信号源嘛”

那要看这个 “信号源” 是什么样的 “源”。

电压互感器次级不允许短路,电流互感器次级不允许开路。可见对电压互感器而言次级负载阻抗小影响大,对电流互感器而言次级负载阻抗大影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偏置电流极小,失调电压也极小--------------有什么好处  这个参数

“偏置电流极小,失调电压也极小--------------有什么好处  这个参数”

运放的这两个参数,直接影响误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偏置电流极小,失调电压也极小--------------有什么好处  这个参数

偏置电流是一个统计量,并不是实际大小,而是对一批运放进行测量统计计算出来的,在外界条件比如温度改变都会产生影响,偏置电流大绝对散分度也大,这样的分散参数对于系统的分辨率是不利的,对于提高稳定度和可靠性来说小偏置电流都是很必要的,还有就是噪声,偏置电流主要是流过p n节的电流,pn节电流会产生散粒噪声,这也就是许多运放偏置电流大,噪声电流也大的原因,因此对于弱电流跨阻放大器来说小的偏置电流很重要。不过楼主要测量的电流都是na级的,还是比较大的,现在很多运放的偏置都在pa级,对实际测量的影响很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偏置电流是一个统计量,并不是实际大小,而是对一批运放进行测量统计计算出来的,在外界条件比如温度改变 ...

谢谢,这个方案是使用精密运放做电压跟随,后进行电压放大。当时我对达林顿的特性不了解,才问的这个问题。“传统的BJT双极结型晶体管”的输入电流一般在十几个uA级,根本是没有办法做到nA级的放大的,所以只能使用COMS类型的器件,虽然问题已很久远,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个方案是使用精密运放做电压跟随,后进行电压放大。当时我对达林顿的特性不了解,才问的这个问题 ...

现在运放很好做到pa级的偏置电流,不是三极管,lmp7221和lm6001都是pa级的偏执电流,要更高性能ada4530偏执电流在几个飞安,4530测飞安信号都是没有问题的,你测na信号用pa偏置电流的运放做跨阻放大很好实现,控制好环路带宽噪声可以做的很小,如果前面是电流信号你用电压跟随这样反而测不到线性的输出

网友:
IV转换用个电阻和运放,随便弄就可以了,这个电流不小了,最新的4530,老的549也很多。动态范围大的话用对数

网友G:
您好,我现在正在了解气体传感器的信号检测,电流范围100na-5ua,想请问您能分享一下您最后的解决方案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好,我现在正在了解气体传感器的信号检测,电流范围100na-5ua,想请问您能分享一下您最后的解决方案嘛?

前级做跨阻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