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怎样用C6000导入指定图像数据么?

楼主:
下面为Matlab程序:
[plain] view plain copy
clear all;
close all;
clc;

img=imread('1280_720.jpg');
%img=mat2gray(img);  %任意区间映射到[0,1];
[m n dim]=size(img);

%figure,imshow(img),title('原始图像');
%%图像的RGB
img=double(img);
R=img(:,:,1);
G=img(:,:,2);
B=img(:,:,3);

%%RGB2YCbCr
Y=zeros(m,n);    %亮度
Cb=zeros(m,n);   %彩度
Cr=zeros(m,n);   %浓度
matrix=[0.299 0.587 0.114;
        -0.1687 -0.3313 0.5;
        0.5 -0.4187 -0.0813];
for i=1:m
   for j=1:n
        tmp=matrix*[R(i,j) G(i,j) B(i,j)]';
        Y(i,j)=uint8(tmp(1));
        Cb(i,j)=uint8(tmp(2)+128);
        Cr(i,j)=uint8(tmp(3)+128);
   end
end

%%YCbCr2RGB
matrix=inv(matrix);
for i=1:m
   for j=1:n
        tmp=matrix*[Y(i,j) Cb(i,j)-128 Cr(i,j)-128]';
        R(i,j)=tmp(1);
        G(i,j)=tmp(2);
        B(i,j)=tmp(3);
   end
end

%%如果正反变换都没错的话,那么图像是不变的
img(:,:,1)=R;
img(:,:,2)=G;
img(:,:,3)=B;
%figure,imshow(uint8(img)),title('原始图像验证');

I1 = zeros(m,2*n);

for i=1:m
   for j=1:n
   I1(i,2*j-1) = Y(i,j);
end
end

for i=1:m
   for j=1:2:n
   I1(i,2*j) = Cb(i,j);
end
end

for i=1:m
   for j=1:2:n
   I1(i,2+2*j) = Cr(i,j);
   end
end
%{%}

%  imview(I1,map);
fid=fopen('.\1280_720_new.dat','wt');   %打开一个文件写入数据
% fid=fopen('f:\bmp2.dat','w');
fprintf(fid,'1651 9 806BD000 0 %x c\n',m*n*2);

%N=0;
for i=1:m
    for j=1:2*n
    %N=N+1;
        index = floor((j-1)/2);
        chang_col = - j + 3 + index*4;
    if I1(i,chang_col) < 16
        fprintf(fid,'0x0%x\n',I1(i,chang_col));
    else
    fprintf(fid,'0x%x\n',I1(i,chang_col));
    end
%          if rem(N,1)==0;
%          fprintf(fid,'\n');
%          end
    end
end
fclose(fid);
上述matlab中修改参数:
img=imread('1280_720.jpg'); 此为图片名称,与.m文件处同一路径
fid=fopen('.\1280_720_new.dat','wt'); 生成文件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