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碰撞:学习单片机还有必要熟悉汇编吗?

楼主:
学习单片机还有必要熟悉汇编吗?

还是学好C就够了

来说说你的观点吧

活动发布帖:说出你的观点,来场不一样的七夕对对碰~

活动时间:即日起到8月29日

参与讨论赢好礼:踊跃发表个人观点,活动结束后管管会选出一对观点最一致的两个发言网有评为“心有灵犀”奖,以及精彩回复“火花奖”等着大家哦~~

网友:
来自 9楼

不懂汇编就是没有真正学会单片机。不过不会又怎么样,改咋样杂用。就想开车,不知道车的原理和结构,照样可以开,不过偶尔有一天在荒田野地抛锚了那就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
了解汇编,本质是了解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和工作过程。可以对程序进行更好的优化,使程序运行更快,更省内存,使代码量更小,总之是极好的。不过现在的单片机可以选择的空间很大,运行速度也很快。如果运行的不够快,提升一下主频或者换一个更快的片子就可以了,内存不够可以换,Flash不够了可以换,外设不够了也可以换。总之在有多种选择的情况下,估计谁不会把一个片子的性能用到极致,否则将来升级可能会遇到问题。
学不学汇编不影响对单片机的一般性使用,我觉得其实是技术分的更细了,一些人只是做应用层的技术,没有必要学那么深,但是基础的东西肯定也需要有人做,看个人选择了。

网友:
来自 22楼

需要不需要学汇编主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单片机(MCU)了,如果你用的4位MCU,你去用C语言,那估计没法做产品了。但是如果你用的是32位MCU,我想没几个人去抠汇编了。至于8位MCU,16位MCU,汇编还是要懂一些的。夸张点说,在PC8086时代,汇编是必须的,但到现在的多核64位机时代,除了厂家底层驱动实现人员,应用方面的软件工程师谁还去学汇编啊!

网友:
    说汇编语言是不能脱离具体的计算机体系结构的, 比如以前学校里面的<<汇编语言>>是教的8086汇编, 拿到C51上不能用, AVR不能用, PIC不能用, ARM不能用... 单纯为了学汇编语言, 甚至用完全用汇编来开发一个应用软件? 还是在学习懂某个单片机的体系结构? 这是不同的目的. 那些指令语法记得住记不住(比如为了考试)并不是很重要, 因为查手册也很快嘛.

     C语言就不一样了, C可以描述一个算法而不关心在什么具体硬件上去实现.

     但是玩单片机多少要跟底层硬件打交道, 虽然寄存器操作也可以用C来描述, 看得懂反汇编对调试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对单片机的架构搞清楚了, 记住常用的汇编指令并不是难事. 非得要用汇编写一段程序的地方仅仅是对执行效率要求很高的, 或者一些特殊操作, 一般不会遇到. 所以, 学不学汇编看个人的需要了.

网友:
我感觉先学好c,在c上学到瓶颈了可以通过 了解汇编来帮助自己

网友:
我的想法是汇编使用的编程技巧没必要全部掌握,能看懂汇编代码修改汇编代码就足够了,毕竟现在的编译器的效率还是不错的。不过汇编在某些场合是必须的。

网友:
多少会一点比较有帮助

网友:
编译器也是人开发的,不懂汇编怎么玩

网友:
单片机掌握好C语言就好了,毕竟现在编译器功能很强大。略懂点汇编有助于引导程序的理解及修改。

网友:
汇编语言的特点效率高,对硬件的可操控性更强,体积小,不易维护,可移植性很差 ,而C语言的特点效率比较低,硬件可操控性比较差,目标代码体积大,容易维护,可移植性很好,各有千秋,但是汇编语言是低级语言,个人观点,简单的了解一下汇编语言然后好好学习C语言就可以了。

网友:
当年的我天真的相信了老师说的话,汇编已经被淘汰了,也就没有学,且学校也正式在我那一届把汇编砍掉了,结果。。。。。。。。。。。。。。泪奔啊,我现在在一家国产做MCU的公司上班,支持客户全是汇编啊~~~~我的神啊,花了好久学,好歹指令不多,就是现在也就是在前人做好的模块基础上开发,真要自己从头到尾写也是够呛,现在呢公司正在做C编译器,我负责测试,看来看去还是要靠汇编来验证生成的是不是对的。所以说,现在还是离不开汇编。个人觉得,还是学习学习汇编的比较好,出了问题,C查不出来还能通过汇编来验证。

网友:
如果C跟汇编都会,就会更好!

网友:
汇编懂原理,不用实际去写
我觉得就足够了。

网友:
汇编要了解,不一定要精通.如专门从事汇编编程就另当别论.
但C语言就不一样,就看工作中的实际应用需求.
当然,两者都会就更好了,完美.

网友:
C和汇编都很重要,可以在学好C的基础上学好汇编

网友:
我曾经幻想过单片机都是不需编程的,功能都是厂家固化好的,拿过来只需要配置一下寄存器、外设什么的,就能发挥其最大性能。

网友:
要是再用汇编编写代码那就算了,现在C编译器已经做得很高效了,再去用汇编写程序那将是一种痛苦低效的事情,尤其是比较大型的程序时,但是能看懂汇编代码还是需要的。

网友:
多了解多学是不会错的,汇编还是要学一学。

网友:
个人觉得汇编语言是基础,学习熟悉汇编语言才能从底层了解单片机的工作机制,虽然它不能包打天下,但是它能让你很容易明白基他单片机的工作,编程原理。同时对于一些消费电子来说MCU的程序大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汇编相比C占用空间小,运行速度快可以尽可能的发挥出MCU的性能。

网友:
在现在这样的快餐文化的时代,很少有时间去折腾一些东西,项目需要就会去学,不需要,就会很少用到,如果长时间不用的话,基本就忘却了。。。汇编以前会,现在只能看这指令表读程序了。

网友:
我觉得学好C就够了,学的东西不在多,而在于精,用好是关键。汇编学了也很少用到,而C语言却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