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式万用表的工作原理介绍

楼主:
数字式万用表的工作原理介绍:  http://www.gooxian.com/
   数宇式万用表与普通万用表的主要差别有两点:第一,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的是电压,而普通万用表测量的是电流;第二,在数字式万用表中,用A/D转换、显示逻辑以及显示器三块独立的逻辑 组件来代替普通万用表简单的表头。
图3-12所示的是一种简单数字式万用表。在框图中,功能选择开关把各种输人信号通过三种功能转换,按规定线路输送到量程选择开关,再把限定的直流电压加到A/D转换器。
2.R/U变换
图3-13所示电路是一种典型的R/U转换电路,除了电阻以外.电路中还使用了两个独立的放大器。放大器U102的作用是将IV电压加到待测量电压上的自举放大器,U101是A/D转器的一部分,由脉冲参考电流加到斜坡发生器(运算放大器U101)来确定加到未知电阻上的电压E。这个电压通过U102和它的反馈电路、定标电阻和未知电阻Rx引到积分器的第二个输人端。换句话说,未知电阻决定A/D转换器的斜坡高度,如同加上一个未知电压一样。
图3-13中电路元器件的作用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对于下方的 三个电阻满意量程,在U101输入端的最大电压是200mV;对于上边的三个电阻满度量程,电压就是2V。对于较低的两个电阻量程 (200〜2000Ω),量程选择开关连接了由二极管组成的输入保护电路,以便当输人电压太高时可以分流到地。
3. I/U转换
为了把电流转换为电压指示,只要测量被测电流在已知电阻上的电压降就可以了.
图3-14表示一种实际的电流转换电路,由许多精密电阻构成从2A到20uA各挡量程,图中的二极管作为输人保护电路,防止过高的输人电压。必须注意,在电流/电压转换电路中,用两根不同的引线把电压连接到A/D转换器的直流输人端和交流输入端. 面板前面的控制开关确定这个输出电压是加到交流转换器,还是直接加到A/D转换器。
4. AC/DC 转换
图3-15是一种典型的交流/直流转换电路,半波整流二极管A 后面是两节II形滤波器,整流器前有一个运算放大器、场效应管 缓冲放大器和一些频率校正网络,图最左边的ACV、ACA开关用 来保护输人电容,防止偶然出现的直流高压。根据所选择的交流量 程,接入适当的RC网络以提供高达20kHz平坦的频率响应。两 个反偏的二极管保护场效应管缓冲放大器,这一级放大器的增益为1它提供高输人阻抗,运算放大器提供1.11的增益,恰好是正弦波平均值与有效值的转换比。这个放大器还具有很灵敏的半波整流作用,在输人波形的正半周,在B点产生负正弦波半波整流输出, 其中的一部分又反馈到输入端;在输人波形的负半周,在A点产生正半波整流输出,然后通过滤波器。交流电压通过场效应管缓冲 放大器和频率校正网络输人到运算放大器,而交流电流则加到AC-MA开关输人端,并通过耦合电容和电阻再加到运算放大器。必須注 意,当ACV开关加上电压时,输人U运算放大器的ACMA开关则短路通地,反之亦然。这就保证了干扰信号不能进入到运算放大 器,只有交流电压或交流电流才加得进去。在交流电压或交流电流 的量程选择好之后,滤波器的输出才能加到D/A转换器的输人端。
5.数字计时和控制电路
数字式万用表的数字控制电路如图3-16所示•“时钟”把时钟脉冲供给三个十分频计数器和一个八分频计数器,因此,记下的时钟詠冲犮数为8000。当计数到8000时,控制逻辑激发相加或相减参考电流源,并提供电流作为斜坡第二部分的基准,在斜坡第二部分的时间内,在三个十进制计数器中累积计算,最后显示的是被测量的电压。当零检测器确定斜坡第二部分已经达到零线时,它就输出一个信号给控制部分,然后使三个十分频计数器的数据输出到存储器和驱动电路,最后进行显示。
图3-16所示的是3位数字式万用表,半位数是数字“1”,它只有当三个分频计数器的计数大于999时才被点亮。模拟输出是取连续变 量的离散值,看到的不是正脉冲就是负脉冲,根据极性指示,使极性 触发器置位,依次地确定参考电流对于下—个斜坡应该供给正的还是负的,同时,极性舳发器也控制(士)号的显示。对于大多数3位数字式万用表,时钟频率是40kHz,即每一次测量周期为200ms。
6.精度
数字式万用表与指针式万用表相比,一个突出的优点是精度髙。
数字式万用表实际测量的是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流和电阻量程都必须采用某些特殊电路将它们转变为由A/D转换器控制的直流电 压。这些转换电路的存在使精度有所降低,但是通过选用精密的电 阻和超稳定电路可以把精度的降低保持在最低限度。、一般说来,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电流、电阻和交流的精度总比直流电压挡要差一些。
影响最后显示精度的因素还有时钟频率和分别率,此外精密性和稳定性对精度也有一定的影响。
数宇式万用表与普通万用表的主要差别有两点:第一,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的是电压,而普通万用表测量的是电流;第二,在数字式万用表中,用A/D转换、显示逻辑以及显示器三块独立的逻辑 组件来代替普通万用表简单的表头。
图3-12所示的是一种简单数字式万用表。在框图中,功能选择开关把各种输人信号通过三种功能转换,按规定线路输送到量程选择开关,再把限定的直流电压加到A/D转换器。
2.R/U变换
图3-13所示电路是一种典型的R/U转换电路,除了电阻以外.电路中还使用了两个独立的放大器。放大器U102的作用是将IV电压加到待测量电压上的自举放大器,U101是A/D转器的一部分,由脉冲参考电流加到斜坡发生器(运算放大器U101)来确定加到未知电阻上的电压E。这个电压通过U102和它的反馈电路、定标电阻和未知电阻Rx引到积分器的第二个输人端。换句话说,未知电阻决定A/D转换器的斜坡高度,如同加上一个未知电压一样。
图3-13中电路元器件的作用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对于下方的 三个电阻满意量程,在U101输入端的最大电压是200mV;对于上边的三个电阻满度量程,电压就是2V。对于较低的两个电阻量程 (200〜2000Ω),量程选择开关连接了由二极管组成的输入保护电路,以便当输人电压太高时可以分流到地。
3. I/U转换
为了把电流转换为电压指示,只要测量被测电流在已知电阻上的电压降就可以了.
图3-14表示一种实际的电流转换电路,由许多精密电阻构成从2A到20uA各挡量程,图中的二极管作为输人保护电路,防止过高的输人电压。必须注意,在电流/电压转换电路中,用两根不同的引线把电压连接到A/D转换器的直流输人端和交流输入端. 面板前面的控制开关确定这个输出电压是加到交流转换器,还是直接加到A/D转换器。
4. AC/DC 转换
图3-15是一种典型的交流/直流转换电路,半波整流二极管A 后面是两节II形滤波器,整流器前有一个运算放大器、场效应管 缓冲放大器和一些频率校正网络,图最左边的ACV、ACA开关用 来保护输人电容,防止偶然出现的直流高压。根据所选择的交流量 程,接入适当的RC网络以提供高达20kHz平坦的频率响应。两 个反偏的二极管保护场效应管缓冲放大器,这一级放大器的增益为1它提供高输人阻抗,运算放大器提供1.11的增益,恰好是正弦波平均值与有效值的转换比。这个放大器还具有很灵敏的半波整流作用,在输人波形的正半周,在B点产生负正弦波半波整流输出, 其中的一部分又反馈到输入端;在输人波形的负半周,在A点产生正半波整流输出,然后通过滤波器。交流电压通过场效应管缓冲 放大器和频率校正网络输人到运算放大器,而交流电流则加到AC-MA开关输人端,并通过耦合电容和电阻再加到运算放大器。必須注 意,当ACV开关加上电压时,输人U运算放大器的ACMA开关则短路通地,反之亦然。这就保证了干扰信号不能进入到运算放大 器,只有交流电压或交流电流才加得进去。在交流电压或交流电流 的量程选择好之后,滤波器的输出才能加到D/A转换器的输人端。
5.数字计时和控制电路
数字式万用表的数字控制电路如图3-16所示•“时钟”把时钟脉冲供给三个十分频计数器和一个八分频计数器,因此,记下的时钟詠冲犮数为8000。当计数到8000时,控制逻辑激发相加或相减参考电流源,并提供电流作为斜坡第二部分的基准,在斜坡第二部分的时间内,在三个十进制计数器中累积计算,最后显示的是被测量的电压。当零检测器确定斜坡第二部分已经达到零线时,它就输出一个信号给控制部分,然后使三个十分频计数器的数据输出到存储器和驱动电路,最后进行显示。
图3-16所示的是3位数字式万用表,半位数是数字“1”,它只有当三个分频计数器的计数大于999时才被点亮。模拟输出是取连续变 量的离散值,看到的不是正脉冲就是负脉冲,根据极性指示,使极性 触发器置位,依次地确定参考电流对于下—个斜坡应该供给正的还是负的,同时,极性舳发器也控制(士)号的显示。对于大多数3位数字式万用表,时钟频率是40kHz,即每一次测量周期为200ms。
6.精度
数字式万用表与指针式万用表相比,一个突出的优点是精度髙。
数字式万用表实际测量的是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流和电阻量程都必须采用某些特殊电路将它们转变为由A/D转换器控制的直流电 压。这些转换电路的存在使精度有所降低,但是通过选用精密的电 阻和超稳定电路可以把精度的降低保持在最低限度。、一般说来,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电流、电阻和交流的精度总比直流电压挡要差一些。
影响最后显示精度的因素还有时钟频率和分别率,此外精密性和稳定性对精度也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