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 5连接出错,提示unable to connect to TCP:localhost,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使用DS5连接arria 10 soc的hps,出现unable to connect to TCP:localhost失败,请问有熟悉的能解释是啥原因吗

网友:
板子没上电吧?

网友:
错误信息跟板子没上电是一样的,但是通过quartus和eds都能扫描到hps,jtag驱动应该没啥问题,另外一块cyclone v的单板连接是ok的
ds5的详细错误信息如下:
com.arm.debug.dtsl.DTSLException: Unable to connect to TCP:localhost
        at com.arm.debug.dtsl.configurations.ConfigurationBase.connect(ConfigurationBase.java:467)
        at com.arm.debug.dtsl.impl.ConfigurationConnection.connect(ConfigurationConnection.java:45)
        at com.arm.debug.control.ConnectionController.doSetupDTSL(ConnectionController.java:680)
        at com.arm.debug.control.ConnectionController.doSetupDTSLIfRequired(ConnectionController.java:664)
        at com.arm.debug.control.ConnectionController.doInitialize(ConnectionController.java:534)
        at com.arm.debug.control.ConnectionController.manageThreadModelAndInitialize(ConnectionController.java:515)
        at com.arm.debug.control.ConnectionController.manageProgressResourceAndInitialize(ConnectionController.java:453)
        at com.arm.debug.control.ConnectionController.initialize(ConnectionController.java:400)
        at com.arm.debug.control.ConnectionManager.createConnection(ConnectionManager.java:282)
        at com.arm.debug.launcher.TargetLauncher.launch(TargetLauncher.java:20)
        at org.eclipse.debug.internal.core.LaunchConfiguration.launch(LaunchConfiguration.java:885)
        at org.eclipse.debug.internal.core.LaunchConfiguration.launch(LaunchConfiguration.java:739)
        at org.eclipse.debug.internal.ui.DebugUIPlugin.buildAndLaunch(DebugUIPlugin.java:1039)
        at org.eclipse.debug.internal.ui.DebugUIPlugin$8.run(DebugUIPlugin.java:1256)
        at org.eclipse.core.internal.jobs.Worker.run(Worker.java:54)
Caused by: com.arm.debug.dtsl.DTSLException: Failed to power up DAP
        at com.arm.debug.dtsl.components.CSDAP.powerUp(CSDAP.java:330)
        at com.arm.debug.dtsl.components.CSDAP.connect(CSDAP.java:294)
        at com.arm.debug.dtsl.configurations.ConfigurationBase$2.call(ConfigurationBase.java:973)
        at com.arm.debug.dtsl.configurations.ConfigurationBase$2.call(ConfigurationBase.java:1)
        at com.arm.debug.dtsl.components.SysControlRegisterWrapper.lambda$0(SysControlRegisterWrapper.java:60)
        at com.arm.debug.dtsl.components.SysControlRegisterWrapper$$Lambda$3/1912884363.call(Unknown Source)
        at com.arm.debug.dtsl.components.SysControlRegisterWrapper.withPowerErrorIgnored(SysControlRegisterWrapper.java:69)
        at com.arm.debug.dtsl.components.SysControlRegisterWrapper.withPowerErrorIgnored(SysControlRegisterWrapper.java:60)
        at com.arm.debug.dtsl.components.SysControlRegisterWrapper.forEachDeviceOfCluster(SysControlRegisterWrapper.java:51)
        at com.arm.debug.dtsl.components.SysControlRegisterWrapper.forEachDeviceOfCluster(SysControlRegisterWrapper.java:42)
        at com.arm.debug.dtsl.configurations.ConfigurationBase.connectManagedDevices(ConfigurationBase.java:969)
        at com.arm.debug.dtsl.configurations.ConfigurationBase.connect(ConfigurationBase.java:454)
        ... 14 more
Caused by: com.arm.debug.dtsl.nativelayer.NativeException: Cannot attain state requested.
        at com.arm.debug.dtsl.components.Device.setConfig(Device.java:492)
        at com.arm.debug.dtsl.components.CSDAP.powerUp(CSDAP.java:320)
        ... 25 more
Caused by: com.arm.rddi.RDDIException: Cannot attain state requested.
        at com.arm.rddi.RDDI.checkResult(RDDI.java:1709)
        at com.arm.rddi.RDDI.access$1(RDDI.java:1696)
        at com.arm.rddi.RDDI$Debug.setConfig(RDDI.java:327)
        at com.arm.debug.dtsl.components.Device.setConfig(Device.java:490)
        ... 26 more

网友:
把debug的配置发出来看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最后如何解决啊

网友A:
借楼问一下,遇到cannot connect to ARM Cortex-A9这个问题,HPS在JTAG chain中,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问一下,遇到cannot connect to ARM Cortex-A9这个问题,HPS在JTAG chain中,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比较久了,最后发现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