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势不等的电源并联会怎样?

楼主:
两个电势不同的电源可以并联吗?如果进行了并联处理,会怎么样呢?

哪个网友可以来给我讲讲课吗?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电源了。
两个不等的理想电压源不能并联,因电流无穷大,发散。
非理想电压源(具有一定内阻),并联后电动势高的会对电动势低的电源“充电”,即能量从电动势高的电源流入电动势低的电源(同时有一部分能量消耗在两个电源的内阻上)。如果电流在允许范围内,那么这就是电池充电工作。
但有些电源是不允许电流“倒流”的,例如各种整流。只允许能量输出,不允许能量输入。这些情况就复杂了,一般只能逐个具体分析。
以上是直流情况,若是交流,则更复杂。须知一个电网(例如华北电网)的所有发电机都是并联在一起的,频率相同,但相位未必相同,所以各台发电机输出到电网上的功率并不相同。每台发电机输出到电网上的功率是由电网调度,发电厂根据调度指令来发电。

网友A:
电势不同,并到一起就是同电势了。

---------  电势 <--> 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势不同,并到一起就是同电势了。

---------  电势  电压

同电势?那电势会是多少?中和吗?

网友:
对于电源来说,不同电压的电源,是有条件地可以并在一起的。

一般地,理想电源是不能并的。但现在的电源,如开关电源,都有限流措施。对于考虑并联的电源,更是在限流特性上考虑得多。
      这样,并联后的电源电压,将以最小的那个为准(负载电流大于单个电源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电势?那电势会是多少?中和吗?

这个问题的是静电学的问题。
具体多少,要看事电体的电荷了。
不过,你的本意并不是关于静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