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动电源你知道多少?

楼主:
之前@zike413032825 发了一贴晒了许多充电宝:水一帖充电宝(主要以介绍为主)今天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聊聊移动电源方面的一些技术问题。

1.移动电源的单位,充放电量,以及给手机充电的充电次数方面的关系?

2.移动电源在充电放电的过程中电压电流是怎么变化的?

3.有哪些因素影响实际输出的能量呢?

希望有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网友来给我们讲讲这些问题~

网友:
温度对充电速度影响很大。放在空调跟前吹着充很快

网友:
1定义
充电宝自身的充电插头直接通过交流电源可以对移动设备充电且自身具有存电装置,相当于一个充电器和备用电池的混合体,相比备用电源而言可以简化一个充电插头的装置,而相比于充电器它又自身具有存电装置,可以在没有直电源或外出时给数码产品提供备用电源。
充电宝其定义就是方便易携带的大容量随身电源。它是一个集储电,升压,充电管理于一体的便携式设备。
充电宝也叫:“移动电源”,“外置电池”、“后备电池”、“数码充电伴侣”,它还有一个非常个性的名称:“手机伴侣”。“移动电源”这个概念是随着数码产品的普及和快速增长而发展起来的,它的作用就是随时随地给手机或数码产品提供充电功能。真正意义的充电宝基本都由聚合物锂电池作为储电单元。它本身就是一个锂电池聚合物的存电装置,通过IC芯片进行电压的调控,再通过连接电源线充电或储电然后可以将贮存的电量释放出来,充电宝在市场上还较为少见,更多的是备用电池混称为充电宝。
2充电宝分类
一、普通充电功能
[1]
这种充电宝不带任何扩展功能,只能进行充放电。它们的造型多数比较时尚,而且采用软包装电芯,属于专业的外置便携式充电宝。
便携式充电宝
采用USB输入和输出,需通过外接充电器或插在电脑USB接口上为产品本身充电。
折叠直插式充电宝
自带折叠式AC插头,可直接插在家用插座上为产品本身充电,集充电器与充电宝功能于一体,更实用更便携。
二、多功能型充电宝
它们一般除了带充电宝充放电功能以外,还集成了一些其它的实用功能,如带有LED照明功能。
三、带太阳能充电功能的充电宝
这种充电宝上装有太阳能板,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太阳光来进行充电。这类充电宝目前实用性还不是很强,一定要在有阳光的地方才可以充电,而太阳能的电能转换率又比较低,因此只适合辅助充电。
四、专业背夹式充电宝
这种充电宝是针对苹果手机打造,可以直接安装在苹果手机上使用,但只能适用于苹果手机,用户选择性相对较小。
五、竹木型
竹木充电宝,设计者从环保、艺术、便携等多方面考虑设计。对市场进行了进一步的个性化调整。再一次的给充电宝行业带来了新的设计理念。充电宝之所以叫充电宝,主要理念还是归于便携,轻巧。更不能少的是足量。其中竹木充电宝方派品牌曾多次被各大网站报道。个性雕刻定制时代,无论是礼品,还是单位集团礼物定制,都已经成为了首选。
3构造原理及实现
电路系统设计
具体五部分组成
a.锂芯容量指示电路
锂芯容量指示电路由 XC61CC 系列的电压监控芯片组成。
b.电芯保护电路
电芯保护电路由过充保护、过放保护、过温保护三部分组成,HAT2027、R5402、自恢复 保险丝构建了三重保护,使锂芯安全性大大增强。
c.充电管理 电路
充电管理电路采用了 CN3066,将充电过程分为涓 流充电、恒流充电、恒压充电和维护充电四个部分,使移动随身电源能够最大程度地储备能 量。
d.DC-DC 升压电路
DC-DC 升压电路采用了 MAX1771 集成芯片,可将锂芯容量在安全范围内最大限度释放, 达到对多种数码设备供电的目的。
e.功能扩展电路
功能扩展涵盖了户外活动所涉及的常见需求,具有应急夜 间高亮照、户外防盗安全警报、野营驱蚊。
充电过程
状态检测
随身电源监测到有充电器对其充电时, 继电器令 CN3066 开始工作。
CN3066 将整个充电管理过程分为四个部分,即预充电、恒流充电、恒压充电以及维护充电。
充电选择
CN3066 开始工作时,CN3066 会检测电池电压是否较低,如果是,则采用涓流充电,即一 个比较小的恒定电流对电池进行充电,直至电池电压上升到一个安全值。之后,充电电流保 持较大值不变,通常是涓流充电电流的 10 倍或更大。
恒压充电状态
1000mAh 的电池采用 700mA电流充电, 这可以避免大电流充电对锂芯的损坏。
在恒流充电和涓流充电状态下,充电管理芯片连续监 控电池的电压,当单节锂电池的电压达到 4.2V,恒流充电状态结束,转入恒压充电状态。
在该状态下,充电电压恒定在 4.2V。
当锂芯的电流下降为原来的 1/10 之后,恒压充电状态结束。
维护充电状态
在维护充电状态,电池充足电后,若移动电源仍插在充电器上,电池会由于自放电而损 失电量。CN3066 以非常小的电流对锂芯充电或监测电池电位,以备对锂芯再充电,这种状态 称为维护充电状态。
恒压充电状态
在电路中,CN3066 会实时监测锂芯的电压、温度、充电电流和充电时间。一旦电池的温度 达到 60℃,或锂离子电池的电压达到 4.2V,恒压充电状态自动终止。
4主要品类
电芯分类
充电宝目前在市场是比较常见,基本上已经深入到千家万户,但是充电宝的质量却参差不齐。厂商生产的一般都是使用普通18650锂电芯和高级锂聚合物电芯,高级锂聚合物电芯具有比18650锂电芯更好的安全性。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选择采用高级锂聚合物电芯的充电宝。
普通锂电芯电池 普通锂电芯电池的优点为:因为发展时间比较久远,电池的价格非常低廉。缺点:废旧翻修电池较多,因为工艺原因,问题率和不及格率居高不下。体制大,重量重,使用寿命短和有可能引起爆炸,这是非常致命的缺点,主流的移动电源都逐步淘汰这种电芯。在未来的日子,这个普通锂电芯将会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聚合物电池 根据锂离子电池所用电解质材料不同,锂离子电池可以分为液态锂离子电池, 简称为LIB)和聚合物锂离子电池(polymer lithium ion battery, 简称为LIP)两大类。聚合物锂离子电池所用的正负极材料与液态锂离子都是相同的,正极材料可分为钴酸锂、锰酸锂、三元材料和磷酸铁锂材料,负极为石墨,电池的工作原理也基本一致。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电解质的不同,液态锂离子电池使用的是液体电解质, 而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则以固体聚合物电解质来代替, 这种聚合物可以是“干态”的,也可以是“胶态”的,大部分采用聚合物胶体电解质。
充电管理分类
1、线性充电宝:采用的是纯电阻限流降压或充电管理芯片降压,把输入5V的电压直接降到电池所需要的电压,中间通过三极管放大或芯片内部的比较器放大进行限流。具有开发时间周期短成功率相当高之优点。
缺点1):这种线路都是通过线性稳压恒流以消耗多余能量来达到降压充电目的,温度相当高而且充电电流不能做大,因为充电电流越大所以自消耗能量会变大同样散热面积也要增大。
缺点2):这种线路充电电池容易极化,充电电流越大极化面积就会越大,容量就会变得越低,时间长了电池也就变得没容量了。减小极化现象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电池用完再充电,减少电池充电次数等于延长了电池使用寿命(极化是指产生氧化物堆积阻碍电子移动)。线性充电通常有恒流-恒压-涓流三段过程。
2、脉冲充电宝:采用的是CMOS电子开关,通过控制开关的时间和频率进行降压、恒流充电也叫做PWM控制充电。中间控制过程需要通过CPU端口检测所要控制处的数据进行计算反馈调节PWM的宽度或频率完成充电过程,缺点是这种线路技术相当复杂。脉冲充电宝通常有慢充恒流-快充恒流-快充恒压-涓流修复四段过程。
优点1):效率高。这种线路是通过电子开关来控制充电电流、理论上是无损耗充电,温度低、充电快,因为温度低容易把电流做大达到充电快的目的。
优点2):电池使用寿命长。防止电池在充电过程中造成极化影响使用寿命,采用脉冲式充电具有间隙休息修复过程,消除反浮压放电化学效应,在正脉冲来临时进行充电在脉冲间隙时进行修复,让电池在整个充电过程中得到更好的电量吸收。
5发展走势
新一代充电宝,因多功能(充电器+移动电源),国外的简单说法就是充电帮(Charger Bank)=Charger+Power Bank,在未来一段时间必将取代移动电源产品占据市场主流。
相对于移动电源产品因充电宝属于直接连接交流电源产品,在安全性考虑来讲必须因为采用聚合物电芯而暂时容量方面会有所限制,但主流1700mAh的产品已基本可以满足大多消费者日常使用需求,相比于移动电源的便携性来讲却更加给消费者带来方便,同时又具备移动电源的基本功能,相信在未来蓬勃发展中的备用电源市场一定会取得成功!
6用途
用途:爱旅行.爱游戏.爱自拍.爱聊天.常出差,带上它你不在为手机没有电而烦恼!
适用产品:适用于多种USB接口的数码产品包括:手机、PSP、MP3、MP4、GPS、IPAD。
适用人群:商务人士、时尚达人、游戏爱好者、旅行者、听音乐,
IPAD微博,游戏,浏览新闻,夜晚宿舍断电的学生。
7注意事项
选购
现如今,大屏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功能日益多样化,使用也更加频繁,特别是在商务活动或外出旅游时又是这些终端设备的使用高峰期,如何延长移动设备的使用时间,发挥其最大功用呢?移动电源(充电宝)应运而生!!很多人手中都或多或少都有几款移动电源,那么,怎样正确选购移动电源呢,不如来学几招吧:
1、看电芯。18650和聚合物电芯,首选聚合物电芯,聚合物电芯,较轻,不爆炸,18650,重,而且有可能爆炸。
2、看转换率。一个电源能给手机充电几次取决于电路板转换率和电芯容量,电芯容量大,电路板转化率低充电次数一样会比较少,反之电芯容量小,电量板转化率高,充电次数一样会多。
3、看用料:移动电源内部结构中的关键零部件看是用进口材料还是国产材料。比如升压系统、电容等。

  4、看移动电源品牌。移动电源还没有真正的品牌,主要原因是移动电源真正热门产生的时间短,谈真正的品牌还为时过早,有很多新兴的移动电源品牌质量都不错,参考移动电源品牌,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厂家销售量大,生产和产品质量都会有专业的品质控制和检测机制,但是只做为参考,不做为重点参考因素。
5、看产品充电管理:现今移动电源多数都是采用普通线性充电管理,这种充电管理方式太古老已跟不上时代了,大容量充电宝充满一次电要充上15-20多个小时才能充满。现今的智能手机容量大内部都采用的是脉冲充电管理,脉冲充电管理具有充电电流大、温度低、电池使用寿命长等多重优点。
锂离子聚合物电芯,比普通牌子充电宝的18650电芯安全性更有保障。并且聚合物电池放电特性更佳,采用胶体电解质,相比液态电解质胶体电解质具有平稳的放电特性和更高的放电平台。 除了安全性好还有几大亮点,第一,兼容性强,无论什么品牌的手机、掌机、MP3、MP4、数码相机等数码设计.
6、看品牌,消费者可以选择有良好口碑的品牌来购买。
使用
1、请勿将输出电压调整到高于设备电压,否则有可能引起设备损坏,请在使用前一定确认清楚;
2、请使用指定充电器;
3、禁止短路,分解和抛入火中;
4、不得擅自拆卸充电器和电池对其进行改造;
5、注意防潮防水;
6、闲置时请将本品放好,以免孩童当玩具玩耍。
8保养
手机,电子产品已经渗透入我们的生活中,如何在没有电源下使用电器也成了我们关注的焦点,下面就让我们进入充电宝的世界里看看吧!如今手机已成众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用频繁带来的是电量不够用,于是移动电源应运而生。潮人们出门在外,随时可以利用移动电源进行充电,而大多移动电源能兼容所有USB充电设备,支持手机、平板电脑、相机等设备,绝对是外出、旅游的必备利器充电宝
购买充电宝切勿贪图便宜!但是充电宝作为电池的一种新型产品,很多消费者对于如何使用和保养移动电源还存在很多误区。
移动电源的核心部件,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存储电量的介质,二是把其他能量转化成电量的介质。由于很多顾客关注移动电源什么牌子好,因此电芯的好坏可以作为衡量移动电源品质的重要标准之一。充电宝电芯常用的有聚合物锂电、18650锂电、AAA镍氢电池三种。
聚合物锂离子电芯电池相比普通锂电芯电池较贵。但高容量聚合物锂电池的高容量、小体积的优点使得它逐步取代普通锂电池。
根据电池的国家标准,特别是针对聚合物电池有着严格的分级制度,将电池的质量和时效性分为三个等级——A电B电和C电。A电为全新聚合物电池,B电为库存超过三个月或者拆机电池,C电则为废旧电池。需要注意的是C电虽然便宜,但有严重的质量问题,B电价格相对低廉,但衰退非常快。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请购买A电充电宝。
9适用范围
适用于市场上苹果IPOD/IPHONE/IPAD全系列、魅族手机、htc手机、三星Galaxy、黑莓手机、NOKIA手机、三星手机、MOTO手机、索爱手机、小米手机、PSP、NDSL、NDS、PMP、MP3、MP4、MP5等各种USB可充电产品,针对智能手机专门优化设计实现极速充电体验,充电宝产品输出电流可分为0.5A、0.7A、1A、2.1A、3A这几大类,使其适用范围更广了。
10容量问题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行业里认可的品牌,还是在商城或者渠道出货的移动电源的商品中,鲜有看到一些知名品牌做大容量的移动电源,一般都是在13000mAh,而一些所谓的20000mAh的移动电源,基本上没有大品牌在推广,网友有向充电宝进行咨询,因此在此做一个相关的推测和说明,可以供参考。
容量上不好控制
充电宝的电芯一般是采用聚合物或者18650电芯,由于18650是国际标准,因此容量上容易解决,就是几节进行串联而已,而聚合物不一样,如果是完全针对模具设计的电芯,那么就会影响下面的第二点上。
成本上不好控制
18650电芯,如果要做大容量,一般是使用2600mAh,五节就可以达到13000mAh,但是18650电芯,容量越大,就造成第三点的说明。而聚合物虽然不受此限制,但是容量越大,体积也越大,当电芯厂没有对应的电芯提供的时候,那么这个成本就大多了,在行业圈里,聚合物电芯的成本要明显高于18650。
安全不好控制
大品牌不做大容量充电宝,第三点是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安全性,绝大多数的大容量移动电源都是使用了18650电芯,在行业界18650最成熟的容量是2000,2200mAh,越高越危险,并且造成的破坏力很大。一般来说,18650的工艺非常成熟,不会发生爆炸,但是也怕万一,一旦发生爆炸,移动电源所在的品牌,百分百毁于一旦,所以大品牌在这块,非常在意,用好电芯,并且尽可能的保证安全性。
11挑选方法
一是确定转换率。移动电源的核心之一就是转换率的高低。通常没有专业测试的设备的情况之下,无法自己测试出产品的转化率的多少,只能通过广告来了解。一般的产品的转换率为85%就已经很高了,如果标称的转化率能超过90%的话基本就能确定是虚报的了。
二是选购产品的兼容性要多样。由于具体的电路设计的不同,产品不可能每一种电子产品都支持充电。具体做法是,将你常用的电子产品都带到柜台试机,这样虽然不能保证他的兼容性有多好,但起码不会让你买到不能给自己充电的东西。
三是注意产品的特色功能。特色功能有很多,比如防接反的电路设计,可以保护产品不被损坏。双接口的设计可以保证在同一时间冲多个电子产品的需要。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购买不同功能的产品。
四是确定好自己购买产品的定位。比如如果是长时间出差、背包客外出旅行就要考虑购买大容量产品。如果是出门预防手机没电的情况出现,一款中等容量体积小巧的产品就会是首选了。还有专门为iphone4设计的移动电源。
五是注意产品的重量。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验,本来不是很重的东西,拿在手里时间长了就会觉得异常的沉重。重量100g-200g的移动电源也是这样,在同容量中选择重量较轻的产品会是好的选择。
六价格合适的话尽量选择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的塑造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广告和口碑才能够奠定起来的。如果实在是犯懒,不想买东西太麻烦的话,一款品牌移动电源也许就会是你想要的。
如何选购充电宝?称重量可辨真伪
昨天揭秘过手机内幕的杜航,在提及移动电源(充电宝)时,连连摇头,“现在流行的智能手机都比较耗电,所以才有充电宝的出现。没想到,它刚开始流行,就出现仿冒产品,速度相当惊人。”
杜航说,在移动电源中,最著名的两个牌子品胜(PISEN)、羽博(YOOBAO),被不法者仿冒得最多。仿冒的移动电源大都使用质量较差的电芯、伪劣的零部件,不仅在质量上不过关、达不到标示的容量,而且在使用上也存在安全隐患,容易造成短路、电解液泄漏,严重的还有爆炸危险。
“充电宝有不同品牌不同型号,所以品牌商并没有给出统一的鉴别方法。”杜航建议,遇到想买的型号后,一定要上该品牌的官网,了解相应型号的鉴别方法。一般来说,有对外观的鉴别,也有对防伪码的鉴别。

网友:
电池正常工作电压一般为3.0-4.2V,3.7V是电压工作平台,从充满时的4.2V开始工作放电,电压不是线性降压的,
在3.7V这个电压下工作会久一些,再继续放电,到了3V应该停止继续放电,如果不加保护的话会放到2.75V。

一个完整的充电过程:快速充电、补充充电、涓流充电,这个过程中电压始终不大于4.2V;在放电的过程,电池电压从4.2V降低到3V,通过芯片进行升压稳定输出5V,电流随着手机的充满而减小。

网友:
充电还有这么高深的知识,看过之后感觉自己是个傻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