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教,60V直流如何升到300V,功率大约20W左右

楼主:
大神指教,60V直流如何升到300V,功率大约20W左右

网友A:
20W的应该算是比较小的功率要使用不少分立元器件。。
不隔离的话,使用Boost电路。需要隔离的话,使用反激电路。
不过,很难找到工作于60V电源电压的芯片,恐怕

网友B:
我觉得变压器升压比较好。60到300,5倍,Boost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0W的应该算是比较小的功率要使用不少分立元器件。。
不隔离的话,使用Boost电路。需要隔离的话,使用反激 ...

现在出来的电压约为60V左右  使用BOOST能搞到300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变压器升压比较好。60到300,5倍,Boost也可以。

变压器体积太大了  所以想更改一下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0W的应该算是比较小的功率要使用不少分立元器件。。
不隔离的话,使用Boost电路。需要隔离的话,使用反激 ...

电源电路仿真一般用什么软件哦?MULTISIM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出来的电压约为60V左右  使用BOOST能搞到300不

“现在出来的电压约为60V左右  使用BOOST能搞到300不”
搞到几千伏特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体积太大了  所以想更改一下方案

“变压器体积太大了”
Boost电路的电感比变压器小不了太多。
用变压器的好处是可以使管子工作于比较不那么极端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路仿真一般用什么软件哦?MULTISIM可以么?

Boost也好,反激也好,均属开关电源。我建议你:开关电源不要使用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st也好,反激也好,均属开关电源。我建议你:开关电源不要使用仿真。

非常感谢,回头找本电力电子书看看去,以前没接触过这方便东西!对了,大侠有入门书籍推荐没?英文的也行,最好BOOST讲解很到位的。。。

网友:
60V直流升到300V如果是初次做电源,无论用变压器还是Boost的开关电源,难道都不小

网友:
楼主刚开始学习,建议使用变压器吧,反馈回路容易调整一些。

网友D:
不难啊,必须用到高频变压器
UC3843之类的芯片就能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变压器升压比较好。60到300,5倍,Boost也可以。

实际情况中,boost升压可以升高多少倍啊?12V到300V能升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难啊,必须用到高频变压器
UC3843之类的芯片就能实现

不想用变压器,想用BOOST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情况中,boost升压可以升高多少倍啊?12V到300V能升到么?

理论上,它升多少倍都是可以的。但实际使用中,都有个恰当不恰当问题,综合各方面性能而选择某一升压比。

看它的升压公式,1-D = Ui/Uo,D≈(Vo-Vi)/Vo。当升压比越高,占空比也越大,负载的供电时间越短,这种情况元件工作状态就越恶劣。

网友B:
一般地,功率越大,越不要使升压比过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0W的应该算是比较小的功率要使用不少分立元器件。。
不隔离的话,使用Boost电路。需要隔离的话,使用反激 ...

现在要从12V升到300V,功率差不多,采用boost电路,但是找了一下芯片没有这么大升压比的,不知道采用二级BOOST电路可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地,功率越大,越不要使升压比过大,

升压比一般控制在多大值,5倍,另外,我想用FPGA直接生成PWM驱动MOSFET,采用二级BOOST,不采用专用芯片,这个可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要从12V升到300V,功率差不多,采用boost电路,但是找了一下芯片没有这么大升压比的,不知道采用二级 ...

芯片耐压不够,那就用芯片(不是你找的Boost芯片)驱动高耐压MOS管构成Boost电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