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建自测试

楼主:
我现在需要给产品做一个内建自测试(硬件+软件两部分都检测),软件部分的自测试倒是有思路怎么去做,但硬件部分自检不太明白,想问一下这个内建自测试和设备开机自检差别大么,,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
内建自测试有VB 和labview 控制自动化测试,您是自己DIY内建自测试和设备开机自检,还是公司项目需求

网友:
自测试主要是功能测试和性能测试,通常只考虑功能测试,具体需要看应用需求和特性了。举个例子,大家都用PC,PC上电后由BIOS程序控制,先进行自检,包括CPU、内存、GPU、STAT、USB等,自检通过后BIOS才会开始加载操作系统。这里的自检,仅能判断PC主要部件的基本功能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