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移植3.5寸LCD

楼主:
买了个3.5寸的LCD用到树莓派pi0 1.3上,参考网上的fbtft移植,初始化后只有一半显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相同经历?请指点一下,LCD芯片是ili9488!

网友A:
你试试给地址加个偏置看显示范围会不会有变化,有的话就继续加,直到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给地址加个偏置看显示范围会不会有变化,有的话就继续加,直到显示正常

如果按320*480初始化是只有一半,但按480*480初始化就是整个屏幕了。不管用哪种初始化,屏幕颜色都不对。没明白你说的偏置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是图片

网友:
你这驱动有问题

网友:
不是驱动的问题,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