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4.17 编译出现错误,急急急!!!!

楼主:
今天AVR Studio4.17 突然就罢工了,点击编译,跳出对话框rm.exe,提示无法启动应用,0XC0000142错误,确定完编译错误的信息如下,我重装了也没用,去别的电脑装就可以,电脑系统是WIN10的,之前一直好好的,今天拿代码出来看就出现这个情况,求助大神们

网友:
还有这个?这个和atmel studio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删什么东东,把编译环境破坏了,重装试试吧

网友:
好久不用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删什么东东,把编译环境破坏了,重装试试吧

重装了也不行,也有可能是没卸载干净,在其他电脑装是可以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急死了。由于接手一个大的系统,有好多程序,又大,这样用这个编译环境写,系统win10(公司统一的),编译不通过,如果用7.0.转换过去,编译也是不通过win7自己的电脑是可以,下载了个补丁,但是这个补丁,对win10,又补不了 。如果是自己从头写,直接用7.0,或者IAR,太烦人。有解决的人,希望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