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带载性能的问题

楼主:
电机带载能力与硬件(驱动板)的哪些元件有关?
第一版的驱动控制板能很好的带载转动,但换了一些器件(mos管等),发现空载能转,但带载就转不动

网友A:
电机带载能力由电机的输出功率决定,特定的电机通常则由加在电机上的电压决定。更换驱动MOS管导致电机无法带载只能说MOS管的驱动不足,没有充分导通。

网友:
“第一版的驱动控制板能很好的带载转动,但换了一些器件(mos管等),发现空载能转,但带载就转不动”
逻辑上,必定与你换掉的器件(MOS管等)有关。
如chunyang在2楼所说,很可能是你的MOS管驱动不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带载能力由电机的输出功率决定,特定的电机通常则由加在电机上的电压决定。更换驱动MOS管导致电机无法 ...

谢谢,想请问从mos数据手册上的哪些性能指标能反映出驱动性能

网友:
像TI的一些电机驱动芯片里面内置mos管的,用这种驱动芯片更加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想请问从mos数据手册上的哪些性能指标能反映出驱动性能

主要注意开启电压,大电流时还需注意导通内阻。